请教电池 10c 15c 20c是啥意思?谢谢

楼主(2006-02-03):
请教:电池 10c  15c  20c是啥意思?另1000mah是否比500mah经用?

网友A:
是放电倍率。10C表示可以电池容量的10倍电流值来放电。比如1000MAH的电池,10C放电可以提供10A的电流。相同放电场合的情况下。容量大的电池当然比容量小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放电倍率。10C表示可以电池容量的10倍电流值来放电。比如1000MAH的电池,10C放电可以提供10A的电流。相同放电场合的情况下。容量大的电池当然比容量小的耐用。

网友:
我也来问个点火电的问题,1.2V、3800mah的电池为什么点不了几次就没电了?
10颗1.2V、3800mah的电池并联,是否就是1.2V、38000mah的电池组?
谢谢

楼主:
谢谢二楼指点

网友A:
回4楼:3800mah的电池别说几次,就是几十次,上百次点火都没问题。要么电池坏了,要么就是没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4楼:3800mah的电池别说几次,就是几十次,上百次点火都没问题。要么电池坏了,要么就是没充满。

我用3800maH的电池8节,并联了一组电池,结果发现不是电池不够,新火头是坏的,估计是短路。火头微热,只有一点点烫。

网友:
mAh,毫安小时,容量的单位,表示以mA电流放电能放1小时。
C,放电电流单位,表示放电时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