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楼主(2006-02-03):
各位大虾,为什么我做的转接线,一开遥控就死机,鼠标不动了,但电脑开着一点反映也没有!!并口的,音频的都是这样!!郁闷!!

网友A:
我的并口线刚做好时也是这样。排除接线错误后,要在bios里修改LPT为ECP模式。控制面板中的硬件属性要允许LPT使用任何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并口线刚做好时也是这样。排除接线错误后,要在bios里修改LPT为ECP模式。控制面板中的硬件属性要允许LPT使用任何中断。

都设置了,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