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2-03):
我是个新手,刚买亚托,今天第一次飞,静态动态都调整过了,一加油门先飞机向左前方飞出,然后就急向右后方飞去. 想问一下这时将如何调整?是不是遥控器微调没有调平,俯仰向前还是向后调啊.谢谢

网友:
打右舵,并抬头~

楼主:
飞机遥遥摆摆的好难操作啊,

楼主:
应该飞起来是直上直下的,当然也会受到气流的影响发生漂移,但我的这台飘的也太厉害了,我怀疑倾斜盘还是没有调平,现在就是不知道俯仰微调应该向前还是向后,还有左右.  他的飞行轨迹是先向左前飞然后又开始逆时针的饶圈飞, 没办法,被他搞晕了

网友:
不会吧???你没打舵吗??????

网友:
是物理现象所有机器都这样,正常的,轻微打右躲,上油门离地20公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飞起来是直上直下的,当然也会受到气流的影响发生漂移,但我的这台飘的也太厉害了,我怀疑倾斜盘还是没有调平,现在就是不知道俯仰微调应该向前还是向后,还有左右.  他的飞行轨迹是先向左前飞然后又开始逆时针的饶 ...

如果不用打舵,飞机也能绕圈,奇怪。

网友:
十字盘如果水平的话,可能是地面效应。离地50厘米就好了。

网友:
是陀螺仪没调好或者是尾舵机的输出不顺畅吧?,造成当转速升上去后,尾桨的桨角不够,机子就会逆时针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