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台币

楼主(2006-02-03):
那位能告诉我,人民币对台币的汇率。

网友A:
一般在模型店的比例为0.4即100元人民币=40台币

楼主:
好像不对吧,100台币兑44左右人民币,

网友:
100人民币=40台币..好笑,,你会不会呀!!!!不要误导人家呀!!
那么一台450XL就要50000人民币了

网友:
大约是100元台币/4=25元人民币。台币跟人民币没有直接的汇率,只能通过和美元的转换算出之间的汇率!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搞反了.

网友:
估计是4:1

网友:
100人民币约400台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模型店的比例为0.4即100元人民币=40台币

不是吧
反了吧

网友:
個位小弟是台灣人...我說吧...是1元人民幣換4.2台幣但是不能直接換

個位小弟是台灣人...我說吧...是1元人民幣換4.2台幣但是不能直接換

网友:
最新汇率是1元人民币=4.14738元新台币;
1元新台币=0.24116元人民币.

网友:
楼上的数据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