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人买什么飞机

楼主(2006-02-03):
没有基础,想玩电动飞机,买个全套的买什么好呀,看了沧浪里面好多呀!不知道哪种比较适合

网友:
翼龙,好飞

网友:
买设备,自己做KT机.最省钱.不懂的地方多泡泡坛子,问问前辈就OK了.我就是这样的.
嫌麻烦就买翼龙..不过自己装的时候也得多看贴子..
再嫌麻烦..我劝你就不要玩航模啦.呵呵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还有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太贪便宜,一分钱一分货.价格太低的东西肯定有一定的缺陷.如果你决定长时间玩航模的话.遥控要弄个差不多的.100多的控..凑合玩玩还成.我是买的二手4VF.至少能用的比较爽

楼主:
沧浪里面的控很便宜呀

网友:
158一套.我没用过.听说玩电动还可以.
油机估计就菜了点吧
好控和一般的控区别就是做工不同.遥控距离也不一样.稳定性也不一样

网友:
不过还一个办法.你可以买一套好点的电动滑翔机.就象火鸟403,练技术.以后控和其他设备也能接着玩

楼主:
我不打算玩油的.这个应该够用了吧,我是想买这一套飞机摔坏了后设备做kt 飞机

网友:
当然是翼龙了!

网友:
初学者切记:好看的飞机不好飞,好飞的飞机不好看!

网友:
我也是新手,如果自己做的KT机怎么试飞呢?有点害怕。

楼主:
这个飞机如何?苍狼里的503猎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如何?苍狼里的503猎鹰


不适合你飞行,需要较高的技能。
你买启迪的翼龙无刷套装比较合适,遥控用4yf或者 4VF,再用G3模拟器训练,是最好的入门路径。

网友:
要翼龙找我,原装艾特全新翼龙,飞行配置价格:¥380。

网友:
严重同意wzh,启迪198元翼龙+二手4VF。还有电池和舵机,配这个就随便一点的都行了,启迪的辉盛9g和E-SKY8g都行,以后还可以接着玩3D用。

网友:
呆宝卖的原装翼龙比较合适你!

网友:
啊?好看的机机真的不好飞吗?那塞斯纳182好看吗?
我觉得也挺好飞啊!飞了几十个起落从没炸过,只是有次降落时机身斜了一下,机翼被地面擦了一小点,不严重!哈哈~

网友:
好飞不好飞看人哪,有技术什么都好飞。

新人上路,要考虑反应速度,还要考虑摔机的后果。

网友B:
飞艾特塞斯纳182几十个起落从不炸,不算新手吧?难道说模界新天才!?上503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艾特塞斯纳182几十个起落从不炸,不算新手吧?难道说模界新天才!?上503没问题

嘿嘿嘿。

可能是练好了回头开小号来着……网游里面很多人这么干。

网友:
看不懂啊!都自称新手,有的谦得让人猛出汗,有的横得让人要出血.........

网友:
过奖过奖,其实只要在电脑上用模拟器多练练,然后实践的时候有个老手带是很简单的啊~!

网友:
有老手带就不用在这里问买什么机的问题了。

反正我入门的时候没有人带,自己G2+摔飞机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适合你飞行,需要较高的技能。
你买启迪的翼龙无刷套装比较合适,遥控用4yf或者 4VF,再用G3模拟器训练,是最好的入门路径。

机型要装好舵机,遥控设备最好4通道,以后要飞其宅机型也足够了。

网友:
呵呵,有人带啊........

网友:
其实电动机自己学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是油机的话就一定要有人带了,因为炸了损失就比电动机大多了!还有他的驾驶技术要比电动高!
你们说呢?

网友:
我没飞过油机,不懂,我不说,聆听教言.......

网友:
新人飞什么机当然是新机啦!
新人飞的新机比较多
旧人飞的机机比较旧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看米厚不厚,米厚者随便上什么都好,没有米的就艾特原装翼龙吧,要的联系我,QQ:4201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