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多少C放电是什么意思?能测吗?

楼主(2006-02-03):
今天买了几块锂聚DIY,发现力道没有网上买那些做好的厉害,小旋风根本无法吊机,开到2/3马力后再加油基本不变,是否放电能力较差?放电能力能测吗?如何测?要多少C放电才好?

网友A:
1C就是标称的容量.如1100MAH的电池1C放电就是指以1100MA放电.
最大放电C数是指电池能够持续放电的最大电流.如1100MAH的电池,如果标称最大5C放电率,那这个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5500MAH,放电电流再大,电池寿命就会减少或者电池会损坏.
飞机电流都很大,所以,对放电率在要求.一般都大于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就是标称的容量.如1100MAH的电池1C放电就是指以1100MA放电.
最大放电C数是指电池能够持续放电的最大电流.如1100MAH的电池,如果标称最大5C放电率,那这个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5500MAH,放电电流再大,电池寿命就会减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