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爽飞我的新1.4米的滑翔机

楼主(2006-02-04):
1.4米滑翔机,该滑翔机性能很不错,用7.4+kv3200的2040+6x3折叠浆,升空300米可以无动力飘5分钟,最近心里有点燥单纯追求快和大拉力,正好用这个滑翔机修修心情,不错!
这是开启减速板的状态

起飞

优美休闲的飞行姿态

平稳的降落

网友A:
不错,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起飞重量多少?

4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

空机3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300多

我的还带电机/电调/桨,你的是“鸡壳”

网友C:
我把2408-21铃铛的轴反装,从屁股伸了一段出来,可以把电机固定在机头端板的舱内侧,准备带8*5的折叠桨,一定要飞得比你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把2408-21铃铛的轴反装,从屁股伸了一段出来,可以把电机固定在机头端板的舱内侧,准备带8*5的折叠桨,一定要飞得比你好!!!!!!!!!!!!!!!!!!!!!!!!!!!!!


好主意,我正为辉盛的无刷不好“拉力式”安装发愁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我正为辉盛的无刷不好“拉力式”安装发愁哪!

我已改了一个2408-21,轴抽出反装,两头都伸出一段轴,现在它是两用的,正装反装都行.不用台钳等工具,也不用暴力,全程非常温柔

楼主:
今天我又超级爽飞了这架飞机,调整后极其好飞,下一步我准备试高空急速下降将速度冲起来,看看它道底可以飞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改了一个2408-21,轴抽出反装,两头都伸出一段轴,现在它是两用的,正装反装都行.不用台钳等工具,也不用暴力,全程非常温柔

是收我那个diy套材的电机的启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收我那个diy套材的电机的启发吧?

才不是,我一早就想反装,当时没想到这个温柔的抽轴的办法。不过本没想装成两头用,这次装成两用是因不那轴滚花的地方不好,原本就松,结果用桨保护器固定铃铛盖那头,直就变成和你那个DIY差不多样子了。

装在那个你看不上的电滑上了,雨过就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又超级爽飞了这架飞机,调整后极其好飞,下一步我准备试高空急速下降将速度冲起来,看看它道底可以飞多快.

全蒙板有好有坏,不知梁是否就弱了,经得起不?蒙皮的又不好贴碳片

网友C:
告诉你的JJ现状的详尽参数,一定要准,我可全听你的了这回,重心/下拉角/右拉角/各舵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的JJ现状的详尽参数,一定要准,我可全听你的了这回,重心/下拉角/右拉角/各舵舵量.............

免谈,你还是另求高人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谈,你还是另求高人去吧...

好。那个高人就是我!
忘了告诉你,我比你小气多了!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不能得罪:一种是食品厂的工人(还只是老板不能得罪他们),还有一种就是象我这样的,嘿嘿.........

楼主:
动力要求不是很高但也不能太低,拉力400g就够了,我还是用kv3800的2040驱6x3折叠浆.
舵量,副翼小一些,一般情况的一半左右就可以,尾舵要尽量大,互不干涉为好.
别的以前都说过啊,重心要调整,千万不要在尾部加配重啊,用电池调整,整体要绝对平衡.
今又爽飞了一个上午.有2次险些失速坠地,你也要注意,尤其在临降落时千万不要拉杆太多....

网友C:
都听你的,不过最好就是把你的舵量和重心标记个点拍照给我看。
动力打算用那个反装的2409-21驱沧狼的380折叠桨,两串约有400克吧。
加配重和挪电池的区别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听你的,不过最好就是把你的舵量和重心标记个点拍照给我看。
动力打算用那个反装的2409-21驱沧狼的380折叠桨,两串约有400克吧。
加配重和挪电池的区别是

那个浆有点小是7x4的,用8x6的正合适.要用薄浆别用高速厚浆.
好的.
加配重会增加整机重量啊!
另外,正规的滑翔机和猎鹰、火鸟、风神等所谓的滑翔机的飞法和感觉完全不同,你要适应一下哦....
这些飞机只要飘起来就行,然后就是飘啊飘的,和飞翼龙的感觉差不多.

网友C:
KV1500的驱8*6有点狠,两串怕电流太大了。
你越说我越怕了,我还打算搞无刷风神练练手,看来也不行了。
我没飞过带副翼的“正规滑翔机”,象这机不打副翼是不是很“灾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1500的驱8*6有点狠,两串怕电流太大了。
你越说我越怕了,我还打算搞无刷风神练练手,看来也不行了。
我没飞过带副翼的“正规滑翔机”,象这机不打副翼是不是很“灾难”?

不狠,正合适,略有过载,全油用于起飞和救命用,平时半油平飞.
哈....没那么严重,用风神练没用的哦.先别轻易用副翼,其实这个飞机可以不用副翼就可以飞,当飞机姿态出现问题时你可以利用副翼进行调整,当熟悉了后再利用副翼做动作.
其实2米以上的滑翔机才可以算是真正的滑翔机,而且最好是重一点的飞起来爽.
这款滑翔机可以算是滑翔练习机.

网友C:
我一直有打算把副翼通道和方向舵通道对调,让方向舵跟油门在右摇杆这边,平常就用方向舵转弯,这样一来尾舵的偏转角15度够吗?不敢试还因为怕上反角太小,姿态调整要很频繁那就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打算把副翼通道和方向舵通道对调,让方向舵跟油门在右摇杆这边,平常就用方向舵转弯,这样一来尾舵的偏转角15度够吗?不敢试还因为怕上反角太小,姿态调整要很频繁那就糟了?

绝对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成

唉,算了!

网友C:
我记忆中它的飞行姿态和给舵的反应与FMS里的DLG有点象,我去练练手再说吧,烦!

网友:
你的DLG还没装吗?远离老K的女儿,小心她也给它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忆中它的飞行姿态和给舵的反应与FMS里的DLG有点象,我去练练手再说吧,烦!

没错,反应有点迟钝,如果你把它飞好了,4米以内的滑翔你你可以随便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反应有点迟钝,如果你把它飞好了,4米以内的滑翔你你可以随便飞!

4米啊?有这话就算再苦也值了

楼主:
副翼行程双向全程2x8mm,尾翼调为最大不干涉为准,重心在机翼前沿70-75mm范围内,等熟悉后重心移到75-80mm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行程双向全程2x8mm,尾翼调为最大不干涉为准,重心在机翼前沿70-75mm范围内,等熟悉后重心移到75-80mm位置.

副翼2*8mm和我原先差不多,尾翼我的永不干涉了,因为我把舵会打架的角裁了,重心70-75是不是正好说明书推荐的位置,我原先前了一点。那我打副翼飞机失速应该是动力不够的缘故了。等我再调调看,机头是带下拉角的,还要加大对吗?

楼主:
说明书重心78mm,下拉是要的,要比说明书大一些,也就是6度左右,右拉3-5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重心78mm,下拉是要的,要比说明书大一些,也就是6度左右,右拉3-5度.

那我原先的重心对了,就是下拉角不够,估计原先跟那机头端只有3度,右拉也不够,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原先的重心对了,就是下拉角不够,估计原先跟那机头端只有3度,右拉也不够,唉.....

飞了吗?快飞,你弄好了,我的滑翔机就要送人了.我准备装我的峨眉2000去飞山坡.

网友:
先放下了,那个反装的电机装在启迪的风神上,这两天正飞,易飞!好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