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347,388,X3810(旧版)的CCPM设置

楼主(2006-02-04):
手中有JRX347,X388和X3810固定翼版(旧版)设备的朋友常常因为自己的遥控器没有CCPM功能而烦恼。其实JR的设备早在1995年就已经将CCPM功能写入程序中了,只是在正是发售的设备中,将该功能屏蔽掉了。只要你进入JR设备的“设置模式”,就可以将CCPM功能激活,具体做法如下:
1.按住UP和DN,打开电源开关
2.进入Reset模式
3.将Gear开关拨到朝向你的位置
4.按一下“+”
5.将Gear开关拨到远离你的位置
6.按一下“-”
7.重复步骤3~6,一般重复3,4次即可
这时你的液晶屏将显示进入“设置模式”(也可能就是黑屏),这时再按UP或DN,选择进入功能选择模式,里面就有Swash Mix功能,按“+”将该功能激活即可。然后,再按住UP和DN,打开电源开关,就会看到SWASH TYPE的选项了。
注意:以上是以X3810固定翼版为例,其他型号的遥控器的菜单选项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进入“设置模式”的方法是一样的。因为JR设备的主程序十几年来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硬件升级而已。

祝各位玩得愉快!

网友:
我接到报告,请尝试的模友慎用.

XX 向您报告以下的帖子,详细内容请访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1319352

他/她的报告理由是: 我对这个帖子有异议,特向您报告

斑竹!请把这个贴子屏蔽了吧,会害人的。
要不你就去亲自试验一下,当然要有写坏的心理准备!

楼主:
这是我的3810,请注意,不是ADT版哟,是固定翼版,而且是旧版

进入设置模式时的LCD屏,是个黑屏,这是再按UP就可以进入功能选择模式

这就是功能选择模式,里面除了SWASH还有很多功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功能很有用的。例如下面这幅图像是显示当前操纵杆的位置的。

这副图像想必没有几个人见过吧,它显示的是当前操纵杆的位置。

设定好SWASH后关机,再次进入系统模式,就可以看到SWASH选项了,就是最后一个选项。请注意我的3810的型号,这可是固定翼版,而且是旧版的遥控器哟!

最后说明一下:设置模式是厂家用于测试产品用的,里面的很多功能是不能随便乱用的,也不一定十分可靠。如果您对遥控器的使用不是很熟,而且又看不懂英文,我劝您还是慎重点好。但是我在国外的RC论坛上,看到很多老外都用这种方法把他们的遥控器升级了,不信大家可以去www.rcgroups.com,搜索X347 CCPM就可以看到不少这类帖子,我也是借花献佛,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而已。要知道国内外都用商家靠这个赚钱呢,说什么把遥控器重新编程,其实就是改改设置模式而已,断了人家的财路呀!!!

网友(2007-08-18):
JR-X-388S 設定成支援 CCPM 的方法

JR-X-388S 設定成支援 CCPM 的方法

1. 首先在關機狀態同時壓按 UP 與 DN 鍵, 然後開啟電源進入MDL 設定狀態,
2. 按UP 或 DN 鍵循環到 REST 的地方.
3. 遙控器右上角的 GEAR 切換開關先撥至前(離身體遠處)
4. 按下 DATA 的 + 然後 GEAR 切換開關撥至後(離身體近處)
5. 按下 DATA 的 -  然後 GEAR 切換開關撥至後(離身體遠處)
6. 重複上面的步驟5-6次即可進入隱藏的設定畫面
7. 按UP 或 DN 鍵循環到 BATT  的地方.
8. 按 CH 鍵直到看到 "SWAS" 或 "SWMX"
9. 按按下 DATA 的 + 或 - 直到看到右邊出現 ACT (activate啟動)
10. 再同時壓按 UP 與 DN 鍵就啟動了 SWAS 的功能了
11. 然後關機狀態同時壓按 UP 與 DN 鍵同時開啟電源進入MDL 設定狀態,
       按UP 或 DN 鍵循環就可發現SWAS 的設定功能了
12. 一般 CCPM 的 120 度 3 舵機可在此按DATA 的 + 或 - 設定到 3 SRV
13. 再同時壓按 UP 與 DN 鍵設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