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里爽飞猎鹰

楼主(2006-02-04):
这个猎鹰从去年飞到今年,还是很好飞。
一共飞了约25分钟。风比较大,风力3-4级阵风5级。

起落架上加了根橡皮筋

准备

飞起来

比较高了。

网友:
大哥。。头呢?

网友A:
看不清,发动机呢?大哥

楼主:
只谈飞机,其他请勿评价。

网友:
漂亮的机子。。人应该是太帅了。怕被MM骚扰。所以把帅脸给摸黑了。哈哈。。

网友:
蒙面超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谈飞机,其他请勿评价。

飞机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发动机呢?大哥

楼主的飞机是双发推进式的,桨很小,所以照片上不太好找的吧。

网友:
蒙面飞侠?

网友C:
LZ 你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用的什么电池????

用的是手机锂离子电池,3并两串。一共用了6片700mAh的电板。过程如下

1。打开一块电板,将电芯取出

2。三块并联

3。3并两串后完成(包透明胶带绝缘)。标称电压7.2V。重量和旁边的KEN 4.8V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飞机是双发推进式的,桨很小,所以照片上不太好找的吧。

第一张照片上就能看到桨。在手的两边,一左一右。

网友:
楼主没有加装升降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加,但哪里再去搞一套两通设备呢?。。。搞到以后电子设备改装一下不是问题,但两个遥控器要四个手来操作,这也是个问题啊。。。

除非能把两通遥控器改成4方向的摇杆,这是个机械结构问题,我解决不了。

网友:
楼主,你的发射机有挡的吗?我的好象没有.能发发射机的图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