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罢工了!!!!

楼主(2006-02-04):
今天为了帮模友试机,就重新开个模型,发现有些不对劲,模型里边有几个没用的模型有乱码,我没在意,选

定模型3,再开机,开机的“滴”声就不对了,再按ENT开机怎么也进不了设置,这时的屏幕开始显示乱码。

开关机多两次干脆黑屏!再也不显示了!!!我的9XII就买了不到半年,一直享受最高级别的维护!没想到还

是。。。

今天上来发贴,又看到一个和我相同遭遇的哥们儿“浙江绍兴”,偶已联系模型店准备送日本修理,也就是

说要暂停飞行N个月了!!!

为了不麻烦,下狠心买了9X2,结果买来个大麻烦!NND日货!吹得跟什么似的!!

网友:
同情ing...

日本货就是这样:样子漂亮、容易讨人喜欢、看上去高档,但是质量和性能...至少不是高档的东西。

网友:
你好!!

我广州这边有一个朋友也是差不多的现象,但他开几就只有一条线,没其他的,也能控制,但就没了显示了。幸好模型店给换了一个新的发射机.

网友:
原来我就说过,jr的东西就是好看而已,内在实在不怎么样,由日本保修也没用,每次需要寄送回日本,一点也不方便

网友A:
梁哥啊,试过自己解决吗?

突然想起fu系列的高端控要是把两个开关设定成一个功能,也会开机瓜瓜叫,进不了菜单,用短路的方法把系统重设

自己把那个记忆资料的悝电池拿出来,让系统重设过不?

网友:
日货看来就不是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梁哥啊,试过自己解决吗?

突然想起fu系列的高端控要是把两个开关设定成一个功能,也会开机瓜瓜叫,进不了菜单,用短路的方法把系统重设

自己把那个记忆资料的悝电池拿出来,让系统重设过不?

你想让他彻底完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梁哥啊,试过自己解决吗?

突然想起fu系列的高端控要是把两个开关设定成一个功能,也会开机瓜瓜叫,进不了菜单,用短路的方法把系统重设

自己把那个记忆资料的悝电池拿出来,让系统重设过不?

可以!!!!
试坏了把你的9X给偶!!!

网友(2006-03-06):
我看里面的做工也不错啊..........

网友B(2006-06-09):
!!!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每次开机时候是否天线都全部拉出来了?是否存在不拉天线的情况下长时间开机的情况(超过1分钟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每次开机时候是否天线都全部拉出来了?是否存在不拉天线的情况下长时间开机的情况(超过1分钟就算)???????????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