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电直主人请进:原配外转子电机讨论.

楼主(2006-02-05):
最近有空,调试了一下SJM,发现原配外转子电机效率很低.
这是我用电子称测出的升力.采用负螺距加压称法取得,相对来说较准.

电机型号及KV       最大空转电流       装机最大电流    最大升力    悬停电流(升力450克时为悬停)

SJM外转 KV3800         2.4                 8.3           500            7.2
配10T齿轮

普通b2040内转          1.3                 8.0           605            6.0
KV4200 配12T

看来SJM费电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外转电机,于是昨天把这个电机拆了,发现原来是用较细的线,8线并绕,每绕组5匝,Y型接法.

这就是重绕后的定子. 0.36线双线并绕10T 三角型接法.亚拓的最新的430L电机也是三角型接法.
现在效率大有提高.已经达到8.5A升力600克了,接近2040电机,优点是比2040轻20多克.
有时间再绕几次试试.

网友:
转速斑竹厉害啊。

网友:
kv4200的电机配12T的齿轮,而KV3800的电机只配10T 的齿轮,齿轮的搭配会不会有点不合理呢?应该KV值越低的电机配的齿数越多啊。

网友:
我的SJM的机机配的12T的齿轮,1600mah的电池能悬停大约16分钟。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悬停电流,如果电池放电到80%的话,电流估计在6A左右。

楼主:
这个外转KV不准,转速要比4200KV的内转高得多,你如果有2040电机的话,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A:
楼主的观点是对的,电机为了追求最大功率,在中小功率时效率是很低的,T增加,最大功率降低,但中小功率时的效率较高,一般最高效率在最大功率的70%左右,可根据JJ的重量,调整电机的最大功率和最高效率点,T的改变,KV也会变,同时最高效率和电调相关,在SJM上,2040的效率绝对比外转高,在电机轻载时,励磁电流决定效率,绕组的感量越高,励辞电流越小,KV越低,在高功率时,磁饱和电流决定效率,电感量越高,饱和电流越低,最大功率越低.动力和效率是矛盾的.电机,电调和JJ重量必须结合考虑.
电机在超过一定负荷后,温度会急剧上升.该点一般为最佳功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观点是对的,电机为了追求最大功率,在中小功率时效率是很低的,T增加,最大功率降低,但中小功率时的效率较高,一般最高效率在最大功率的70%左右,可根据JJ的重量,调整电机的最大功率和最高效率点,T的改变,KV也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观点是对的,电机为了追求最大功率,在中小功率时效率是很低的,T增加,最大功率降低,但中小功率时的效率较高,一般最高效率在最大功率的70%左右,可根据JJ的重量,调整电机的最大功率和最高效率点,T的改变,KV也会 ...

对,还有绕法和接法不同也会影响功率和KV值.
三角型接法在相同的功率和KV值时,比Y型接法需要绕更多的圈数,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小体积大功率的电机.
我现在这具10T三角接法,带4025桨,电流17A,KV3000的2040电机带同样的桨电流10A.用比较法KV值大约在4800-5000左右.这跟原来的5T  Y接法KV值是接近的,这也就是这个电机带10T效果和KV4200的B2040内转带12T装机效果差不多的原因.
再说一下,SJM这个电直用KV3800的用12T转速是不够的.原电机KV值至少有4600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外转KV不准,转速要比4200KV的内转高得多,你如果有2040电机的话,换一个试试吧.

我没有2040电机,不知如果将转子的磁铁由6片增加到12片是不是会提高一些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2040电机,不知如果将转子的磁铁由6片增加到12片是不是会提高一些效率?

我试过了,没改善,空转电流却比原来来要大一点.

楼主:
还有SJM主人出来谈谈啊

网友:
尚真是不是还没有上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还有绕法和接法不同也会影响功率和KV值.
三角型接法在相同的功率和KV值时,比Y型接法需要绕更多的圈数,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小体积大功率的电机.
我现在这具10T三角接法,带4025桨,电流17A,K ... [/quo
支持!!!!!!!!我的机子装了3800KV内转子及配12齿!也明显转速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观点是对的,电机为了追求最大功率,在中小功率时效率是很低的,T增加,最大功率降低,但中小功率时的效率较高,一般最高效率在最大功率的70%左右,可根据JJ的重量,调整电机的最大功率和最高效率点,T的改变,KV也会 ...

长知识!!

网友:
抱欠很长时间没回覆,刚从纽伦堡参展回来.Kv3800是有负载条件下而非空转值,最大推力是否考滤了不同的放电值的电池间的差别.

楼主:
KV值标准一直不太统一,所以不同厂家的电机同KV值,转速却有些差别,这个是正常的.
不过SJM这个电机的绕法确实需要优化一下,原来效率实在不高,悬停电流较大.效率比普通的B2040内转电机还要低很多,经过我的改绕,效率已经接近2040内转子,还有希望提高.
希望尚真能多试几种绕法来改进这个电机,相信会越来越好.
就像亚拓的电机一样,总是在不断的改进,现在亚拓新出的430L电机就比以前的420等好了很多.
我是用15C 1500MA的电池测试的.20A放电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