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8更换频侓的问题

楼主(2006-02-05):
我现在用FF8--36MHz的设备,因此频段的接收机较难买,因此想换成72MHz频段的,有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下能直接换72MHz的高频头吗???谢谢

网友A:
很不幸,不能换,由于机器出厂时都对相应的频率做出补偿,(专业术语忘了)
你更换高频头只有一个结果,发射机的补偿管子过热烧了,或遥控距离大大缩短。摔机
更不幸的是我也是这个频段的,现在有4个接受,确因为没有接受晶体也不能用,
更更不幸的是,36在中国属于非法频段是不能销售的机器,而且F公司的中国区代理双叶不对这个机器进行保修。
现在你该知道JS是如何黑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幸,不能换,由于机器出厂时都对相应的频率做出补偿,(专业术语忘了)
你更换高频头只有一个结果,发射机的补偿管子过热烧了,或遥控距离大大缩短。摔机
更不幸的是我也是这个频段的,现在有4个接受,确因 ...

靠,这么不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幸,不能换,由于机器出厂时都对相应的频率做出补偿,(专业术语忘了)
你更换高频头只有一个结果,发射机的补偿管子过热烧了,或遥控距离大大缩短。摔机
更不幸的是我也是这个频段的,现在有4个接受,确因 ...

FF8我没用过,如果发射机的高频头是独立的,就应该是可以整个更换的,你这么说有误导哦,我的JR3810原来是41MHz的,现在已经更换为72MHz的可变频的高频头了,并可正常使用,只要买回和发射机高频头相同频率的接收机就可以的了。

网友:
可以换吧,我看F的网站一上写这哪.

楼主:
F网站???是FUTABA吗?

网友:
我从72到40到36高频头都换遍了,3楼"大师"所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原因给发射机带来任何损坏.高频头设计成可拆卸就是为了可更换频段,直接换72M的或者40M的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我原来用72M的,现在用36M的,36频率难同频,没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决定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