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 无刷

楼主(2006-02-05):
我想让自制的CD无刷KV值高点也就是说转的快点,应缠多少圈铜线,还有通过的电流越大,也就是线粗,
电机
就越有劲吗

网友A(2006-03-15):
高人来说说啊

网友B:
匝数越多,电流越大,就越有劲!
但想要电流大就需要导线粗,而导线粗了就绕不下更多圈了。
所以这两者是矛盾的!需要自己协调一下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的无刷是从VCD光头上拆的吗?
我卸了几个VCD光头,怎么没有一个是无刷啊??????????????郁闷!!!!!!!!!!!!

网友B:
从CD光驱上拆,那个主轴马达是无刷的呀。

网友E:
我已经拆了一个,自己还是整不出来,而且做飞机动力还要换磁铁才能用的。

网友:
光驱、硬盘、软驱主轴都是无刷

网友F:
一般家用的VCD(不是电脑上的)马达是无刷吗?可以改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