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电机无磁是不是就不能再用了?

楼主(2006-02-05):
电直电机无磁是不是就不能再用了?还是出力就小了?

网友A:
好电机在外面“没有”磁性,漏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电机在外面“没有”磁性,漏磁小!

网友:
如果里面也没有磁性,拿肯定转不了了

网友:
用手转动轴时有没有一档档的感觉?若有,说明没坏。

网友:
如果没有磁性一定是不能用了。。

网友:
没有磁力了……电能转不了动能……当然不能用了
你怎么使的?高温烧的~?

楼主:
E-SKY主电机,外边连小螺丝都沾不起来了,一块电池只能飞三四分钟,小电直就飞不高了。我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镍氢电池过充了?镍氢电池过充就是这个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镍氢电池过充了?镍氢电池过充就是这个症状

受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主电机,外边连小螺丝都沾不起来了,一块电池只能飞三四分钟,小电直就飞不高了。我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

外边连小螺丝都沾不起来了,这说明E-SKY的电机漏磁小,可是好电机哦!

不过也可能是里面真的高温退磁了,这样出力就小了

还有就是你的E-SKY主电机碳刷已经磨坏了(这个电机极其不耐用!),换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就你目前这个问题,你这样去判断:
飞3-4分钟就飞不起来了。那3-4分钟后马达是不是温度比以前高?如果是退磁,那电机线圈产生的磁场不能完全变成机械能,那固然大部分电流要转换成热能,马达会有很高的温度,进而将线圈烧毁或造成匝间短路。
第二,3-4分钟不能飞后,用大电流的设备或者水泥电阻5-10欧姆,串联在电池两头,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持续电流是多少,来判断电池是不是已经耗尽。

楼主:
电池过充还有救吗?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电池过冲,你可以把电池包拆开,一般电池组过冲坏了,都是又1-2节电池坏了引起的,拆开后冲满电,然后飞到不能起飞,再用万用表大电流档或者小灯泡,逐个测量究竟是哪个电池出问题了。更换相应电池就ok了。

网友:
引用:
如果你确定是电池过冲,你可以把电池包拆开,一般电池组过冲坏了,都是又1-2节电池坏了引起的,拆开后冲满电,然后飞到不能起飞,再用万用表大电流档或者小灯泡,逐个测量究竟是哪个电池出问题了。更换相应电池就ok了。

长见识

网友:
电机磁石无磁一般是因为高温造成的,每一种磁石材料都有一种物理特性叫居理温度,基本上过了这个温度,磁石的磁性会完全消失,如果退回原温度但材料没相变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用充磁机器再重新充磁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