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应该到什么店子买啊?

楼主(2006-02-06):
如题.哪位达人知道请赐教.

网友A:
试试找本地卖电子零件器材的地方

网友B:
机电市场,电子元件商店

网友C:
电子元件市场

网友D:
大点的五金商店就有卖的
应该是和电线一起卖的
我前几天才买了点
25毫米直径的半米长花了3.5元,感觉好贵!!!

网友E:
淘宝上比较便宜

网友F:
电子电器市场有卖,多的很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怪不得难看到,原来找错了地方,以前净看塑料店啦.谢谢楼上回贴的各位.我再按你们说的去找.我现在的主要用途是做工具的把手套.有种比热缩管更好的工艺,好象叫滴塑.有哪位高人知道家里能上马否?流程怎样?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