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E版推油门无么应是何道理啊?

楼主(2006-02-06):
新手,刚买的450SE,装了电量显示,一开始用得不错,虽然坏了点小配件,总体来说没怎么大摔,不敢飞得高啊

前天发现刚充好的电池,用了3分钟左右,拉了油门之后再推油门电机不转,电显狂跳(蓝色的,按理说如果电量不充会跳红色灯的),试了没次也不行,没办法,把电池拨了,马上再插上就恢复正常了,而且可以飞好几分钟呢,已发生过几次了,弄得我现在不怎么敢飞了,生怕停电掉下来啊

高手看看是何问题啊?

网友:
不是电池废了就是电调出毛病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电调、电池?

楼主:
亚拓SE自带的电机,电调,电池是鸿飞2200MAH的

网友:
把那垃圾电调换了,,,,,,,,我的跟你一样,我还多了个突然断电,烦,

网友A:
谁说亚托的电调是垃圾电调 35a的电调还是很不错的 我用了半年了 没发生过一次事情

网友:
先排除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亚托的电调是垃圾电调 35a的电调还是很不错的 我用了半年了 没发生过一次事情

我说的,我们定了3台450XL,全部同一问题,突然断电后又恢复,再加个断电推油门油门反应变小,导致摔机

这就是我们血的教训!!

楼主:
那怎么办呀?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我们定了3台450XL,全部同一问题,突然断电后又恢复,再加个断电推油门油门反应变小,导致摔机

这就是我们血的教训!!

如果在同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干扰,强烈建议在接收机前加个厄流圈!
给楼主的建议:
1、首先看看是不是电池问题,如果你只有一颗电池,至少多买一颗吧。充完电用万用表量量电压,看看是否OK,顺便排除充电器的问题!
2、如果电池没有问题,将机子螺距改小,看推油门有没有反映,如果没有反映,看看连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那可能真是电调问题,如果有反映,逐渐加大螺距,仔细调整。

楼主:
昨天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插了拨,拨了插,6次以上,总算电机叫了,可以转起来了,担心飞起来的时候断电就麻烦了!

前几次插上电源电机不叫,无反应啊?请高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电池有两块,都是鸿飞2200,12C的,都有上述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了拨,拨了插,6次以上,总算电机叫了,可以转起来了,担心飞起来的时候断电就麻烦了!

前几次插上电源电机不叫,无反应啊?请高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电池有两块,都是鸿飞2200,12C的,都有上述问题啊!

那就有可能是电调问题了,你的电调是X结尾还是G结尾啊?如果是X建议换掉,ALIGN网站原来有这个套装的,现在撤了,估计可能是发现电调有问题!

楼主:
刚买的SE版,不知道是X还是G啊!

楼主:
刚刚看过了,是G字结尾的!那不应该有楼上所说问题才对啊

G字是否代表"改"进版的意思呢?????????

不过看来也不过如此了!!!!!!!!!!!!!!!!!!!!!!

如果要换电调,又换何种电调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字是否代表"改"进版的意思呢?????????

不过看来也不过如此了!!!!!!!!!!!!!!!!!!!!!!

如果要换电调,又换何种电调比较好呢?

没用过其他的,多爬爬帖看看吧!

网友(2006-03-27):
亚拓原厂所附的电调应均为G的
G与X的差别在於bec的部份,大约来说
G所提供的为4.8V
而X为6V

至於电调发生短暂的的电断与复电
有可能是接收机发生干扰所造成的
再者,可能是电池充电或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
是不是放电保护呢

楼主:
把接头全部重新焊了一遍,之后没发生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