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电池注意

楼主(2006-02-06):
天冷,飞JJ前请用热水袋把电池捂热,放电性能好,对电池寿命很有帮助.
我的电池快达到150循环,400能飞8-10分钟航线.1800 8C

网友:
怪不得充电后飞一些些就没电了

楼主:
给大家解释一下:
电化学反应需要温度.但温度太高电解物会分解(鼓肚)一般在100度以上,正常放电后小鼓肚,冷下来会恢复是电池内的气体受热.正常,由电池制造工艺决定,过充会使电池内气体增加,放电后鼓肚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冷,飞JJ前请用热水袋把电池捂热,放电性能好,对电池寿命很有帮助.
我的电池快达到150循环,400能飞8-10分钟航线.1800 8C

正确使用很重要,充电设备是更不能忽视的.

你用什么充电器啊?

楼主:
电压不超过4.25V的,一般的电源,纹波太大会鼓肚.新电池用5次没问题就大胆充,实际损坏电池主要是瞬间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家解释一下:
电化学反应需要温度.但温度太高电解物会分解(鼓肚)一般在100度以上,正常放电后小鼓肚,冷下来会恢复是电池内的气体受热.正常,由电池制造工艺决定,过充会使电池内气体增加,放电后鼓肚很明显.

正想问问大伙的电池什么情况呢,ALIGN里有个片子里面飞完3D电池才45度,我的没用温度计测过,天气冷时觉得不热,但现在天热点了,觉得也挺热的了,有点涨包,飞到后面感觉有点动力不足!大家的飞完测过温度吗?

网友A:
恩对,模型动力电池是高温放电性能好,低温充电冲的饱。
我就焐在怀里,呵呵,省热水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对,模型动力电池是高温放电性能好,低温充电冲的饱。
我就焐在怀里,呵呵,省热水袋了~

说得对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