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改才可以增加无刷电机的KV值?

楼主(2006-02-06):
有详细点的介绍嘛?我的8.4V镍氢配2408-21
电机
,用1047浆,转速太低.手头又没有高速浆,所以想提高下电机的KV值

网友A:
减少绕组圈数,换成粗点的线,或多股线.
或把原来的Y接法,改成三角型接法.

网友B:
转斑竹,请教几个问题
减少绕组圈数, ---------- 这么改的话能提高这个电机的功率嘛?
换成粗点的线,或多股线 ------- 原来的空间已经够紧的了
辉胜的铃铛效率不高,是不是定子的材质不够好?还是仅仅是KV值不好配电池和桨?

网友C:
Y接法和三角型接法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谢谢.准备先找个CD电机试试绕线,再自己改.新手,呵呵.不敢乱搞,怕搞坏啦

网友A:
同样的圈数,Y接省电,功率小,KV低.
三角接法功率大,KV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