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螺旋桨摔断了怎么办?

楼主(2006-02-06):
请问大家螺旋桨摔断了怎么办(多指接近桨根部)?是用502或AB胶粘上去吗?或者是就把它扔掉?

网友:
扔掉,换新的,安全第一。

网友:
桨摔断了就成了飞刀了,换掉,安全第一。

网友A:
飞刀很厉害的

网友B:
舍不得扔,用棉线绑上两根加强钢丝再大面积裹上环氧树脂胶,好像比原来还坚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舍不得扔,用棉线绑上两根加强钢丝再大面积裹上环氧树脂胶,好像比原来还坚固。

左右不平衡,震动大,对电机也不好
我扔了

网友D:
可以不扔,但是千万不可以再用了
放着留做纪念
到老是数数断过几只桨

网友:
哦,我作了静平衡的,测过静拉力也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
做个桨保护器

网友E:
我记得以前谁把断桨作了402的那种“折叠桨”来着。

网友:
减速浆可以做 浆保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以前谁把断桨作了402的那种“折叠桨”来着。

你还记得啊,是我做的,很好用啊,就是麻烦点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了浆保护器,浆是不会断了.偶尔断一支...就扔掉吧.玩模型还是安全第一啊.一支浆也就几块钱.万一伤了人..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刀很厉害的

小李飞刀天下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扔,但是千万不可以再用了
放着留做纪念
到老数数断过几只桨

像是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不平衡,震动大,对电机也不好
我扔了

震动确实存在,怪不得那轴很快不直了呢.我现在开始断桨就不再轻易用了,留着作纪念.

网友:
我买的新EP9047也不平衡测量了一下,重的一边竟然反而短0.3mm,所以没敢用。

网友F:
当然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