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黑赢400空机好还是36#的空机好。

楼主(2006-02-07):
那位兄弟用过黑赢400和36#的来说说。。到底是黑赢400空机好还是36#的空机好。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你不因该卖了36号买黑鹰!!!!!!!

引用 楼主:
那位兄弟用过黑赢400和36#的来说说。。到底是黑赢400空机好还是36#的空机好。谢谢了。。

网友:
36不是配件便宜吗

网友:
黑鹰太淡薄啊!
新版36还是不错的选择,400多点的价格不错了!配件也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36#最主要是买配件的周期很长。。而且和华XX的闹荒了。。不卖配件给我。。不然我也不想卖。。

深圳这边什么配件都有!
有些配件比较贵

网友A:
黑鹰空机的玻纤机身相当不错!轻、柔韧性好,相当经摔!

黑鹰、36#二选一的话,建议黑鹰,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鹰空机的玻纤机身相当不错!轻、柔韧性好,相当经摔!

黑鹰、36#二选一的话,建议黑鹰,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

支持

网友:
这种话题老帖太多了
我用的是36#

网友:
黑鹰做工细,也好飞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支持36!新版不错

楼主:
希望我不会后悔卖掉36#(新版的)。。。。

网友:
新版36不错我正用飞的可以,就是螺丝软点

网友:
黑鹰的生产厂在那里阿?很少听到这架模型生产厂家的情况。

网友:
恩恩,偶也很想知道啊,还有,陈老师36#出手了没啊?没出手给我啊,不为别的就为是陈老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鹰空机的玻纤机身相当不错!轻、柔韧性好,相当经摔!

黑鹰、36#二选一的话,建议黑鹰,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

黑鹰就是底板和脚架容易坏

网友A:
楼上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但不难解决。

1.底板可以家铁片加固一下,效果相当好,注意别顶到电池就好。

2.黑鹰的脚架是单薄一点,建议换金属脚架。换亚托450的脚架也相当不错,450的黄色脚架换上去,黑鹰好象大了一号,威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但不难解决。

1.底板可以家铁片加固一下,效果相当好,注意别顶到电池就好。

2.黑鹰的脚架是单薄一点,建议换金属脚架。换亚托450的脚架也相当不错,450的黄色脚架换上去,黑鹰好象 ...

受教

楼主:
唉。。看来我要后悔卖掉36#了。。能不能多几个人说黑鹰400好啊。。这样我会舒服些。。。

网友:
行,我先说,黑鹰400是国际上最有名的电直,无论是精密度还是强度,都是世界一流了。要是用黑鹰的空机,哪怕是用华科尔的电子设备,也可以操纵的相当的平稳,没有飞过飞机的也可以玩3D。
ps:以上内容只给陈老师做参考,其他同志慎重。

网友:
引用:
行,我先说,黑鹰400是国际上最有名的电直,无论是精密度还是强度,都是世界一流了。要是用黑鹰的空机,哪怕是用华科尔的电子设备,也可以操纵的相当的平稳,没有飞过飞机的也可以玩3D。
ps:以上内容只给陈老师 ...

网友:
黑鹰做工细,主要部件很结实,大力摔过两次,只有旋翼头和主桨夹片折过,飞行性能上这类电直都差不多,剩下的就看配件价格了,黑鹰维护成本低

网友:
记得TOMYE大大在这里发个一帖黑鹰和亚托450、ZOOM400的对比,还有一帖有关黑鹰的飞行测试,有理有据,比较中肯。不妨搜索,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行,我先说,黑鹰400是国际上最有名的电直,无论是精密度还是强度,都是世界一流了。要是用黑鹰的空机,哪怕是用华科尔的电子设备,也可以操纵的相当的平稳,没有飞过飞机的也可以玩3D。
ps:以上内容只给陈老师 ...

NND..哄三岁小孩子啊。。

网友:
汗!!!

引用:
行,我先说,黑鹰400是国际上最有名的电直,无论是精密度还是强度,都是世界一流了。要是用黑鹰的空机,哪怕是用华科尔的电子设备,也可以操纵的相当的平稳,没有飞过飞机的也可以玩3D。
ps:以上内容只给陈老师 ...

这样都行?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