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规遥控如何改为美国控制方式?

楼主(2006-02-07):
如题

网友:
??说的是日本手改美国手吧。

网友:
拆开后改硬件,就是把电位器上的接线换一下

网友:
不是的``是在遥控器里设置的``
然后再把弹簧换过来`

网友:
请问是什么控噢...4VF这类就不能设置了

楼主:
我那个是JR2610呀!遥控里面没有彻换选择!
是不是一定要通过硬件跳线进行切换呢?请问高手。

网友:
T4VF改美国手直接拆后盖,移油门弹簧、摩擦片、油门油门限位挡块,舵机插入接收顺序改下就行了,高档点的如FF9、JR9x、T9Z之类的硬件改造和T4VF一样,软件部分在遥控器里设置就行了,根本不用动什么线路跳线什么的,动了小心失控

网友:
各位,楼主发帖时强调“常规遥控”,不一定指FF9,4VF等,所以用硬件修改的回帖是再正常不过了。试想,已经FF9了,谁还会来发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JR2610呀!遥控里面没有彻换选择!
是不是一定要通过硬件跳线进行切换呢?请问高手。

通道上可以在软件上进行设置的...
至于弹簧,还是要靠打开后盖来换的....

楼主:
JR 2610 软件上好像不能设置,如能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