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设置方法的讨论

楼主(2006-02-07):
我最近搞了一种无刷电调,想实现以下功能:电机启动可以使用快慢两种模式, 电机运行可以实现自动(线操纵用)和人工(遥控用)两种模式。断电电压可以人工通过软件设置精细调整。提前角可以采用人工设置和自动搜索结合的方式配置。
考虑到设置这些参数的方便,简单,明了。我想抛弃常用的用遥控器和电调发声结合的办法来配置,也不采用电脑来配置参数。而是制作一个低成本的配置器来实现配置。这种配置器用2051制作,成本约十元。使用时只需连接电调的控制插头。用户通过拨动设置器上一个八位的拨码开关来实现设置电调参数。
欢迎大家踊跃发贴,发表自己对这种方法的看法。

网友:
支持新产品研发.
楼主说的功能都可行.作出产品来测试一下,没有问题就是好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
我做的设置器非常简单,全部成本在十元以内。
电调的电机驱动程序已完成,电机低速空载运行绝无发热发烫现象,而且运行时非常安静。

网友:
又是一个牛人

网友A:
可否让我共享一下你的程序? wkcn@163.com
谢谢啦。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
我做的设置器非常简单,全部成本在十元以内。
电调的电机驱动程序已完成,电机低速空载运行绝无发热发烫现象,而且运行时非常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让我共享一下你的程序? wkcn@163.com
谢谢啦。

电机驱动程序当然不能共享,设置器程序和数传程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