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炸机了,那位高手知道原因吗?

楼主(2006-02-07):
前两天我去飞了,开始都还好,转过一个弯后我来了个倒飞并且把油门放到中低速,想低空倒飞通场,高度在6米左右,通场2/3后我就想加油推高飞机在翻身正飞,结果
发动机
在推油的那一下油门跟着上了1秒后油门就沉下去了,加不起油了,掉了动力的飞机接着就坠落了,想请教老鸟们,这个事故的原因,郁闷啊?盼解答!!

网友A:
可能是油增压的问题...

网友B:
先检查供油系统,看看是不是倒飞的时候供油不好。要是没问题拿可能就是发动机调整和控制的问题了。在低速时间过长后加油门应该缓缓地加,不然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C:
倒飞时油箱和化油器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飞机在正常水平位置油箱的中心要比化油器低一些,到飞时油箱的位置相对变高,会使发动机在富油状态下工作,这时突然开大油门一般地说都会感觉发动机反应曼,甚至会熄火。解决的办法就是倒飞不要太低,或翻身时不要加油,等翻过来后再加油。

楼主:
检查出来了,是油箱吸油管过长,重锤长出油箱1厘米左右了,倒飞的时候角度合适的话,重锤就会卡住不会随着飞机的状态落到最低处,本来已经把油箱装上了新飞机又要飞了,在朋友的友情提醒下,重新检查,才发现问题所在,不然还会接着炸机的,给大家说说吧,油箱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