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螺旋桨断了还再用吗?

楼主(2006-02-07):
对于模界的人来说不管新手还是老鸟,弄断螺旋桨是家常便饭.你是怎样处置弄断的螺旋桨的?
本人就曾把一根断过四五次的桨粘上再用.现在拿出来看看,发现两边螺距.长短等都不对称,边缘都被打得破损不堪.如今回首真是不堪入目!
多选投票, 共有 64 人参与投票
54.55% (66)
19.01% (23)
8.26% (10)
3.31% (4)
12.40% (15)
2.48% (3)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一年!

修补后的强度比之前还要强,就算再被打断也不会飞脱伤人

楼主:
请问楼上的边缘就不会破损吗?

网友:
我的桨断了粘上也不用加强就直接用了,还没有出过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边缘就不会破损吗?

间中都会有打裂的!看情兄改短再用!还有,一般在泥地上飞都不会打裂桨的。

网友:
我认为要有把握修了后不容易再断(我说的断是螺旋桨自己断,不是打断),才有必要修复,因为如果修复后在空中解体,从而损失整架飞机的话,是不值的.请问损失几元和损失几百元你选哪个?

网友:
用,不过是拿来当504胶的刮子,合A/B胶比什么都好使。

网友:
不要误导初学者,安全第一!

楼主:
补过的桨很容易弄弯减速组轴(这是我自己体会过的),除非有专业机器测量或补桨的人确实是高手.

网友:
那就要看补桨时的手工啦

网友:
基本上我都扔了!但是如果有的螺旋桨断的长度不是很长的话!可以把另一头再剪掉!用做其他的小飞机上!

网友:
这样太危险。

网友A:
几块钱一根木条,能做十个200mm以下的桨了.断一个就仍一个.正好练练手工.安全飞行是头等大事,来不得马虎.

网友(2006-03-26):
楼主用的什么胶水补的?

网友:
这东西还敢在用,要是遇上这批次胶水有问题,或处理不好,可容易出大问题的...............
恐怖呀....................
我以前飞机从公园飞到墙外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撞上路灯掉下来...........想起来我现在都还怕呀........3.5CC引擎要是弄到人估计没好,玩模型还是要安全些,别这摸冒险了.......特别是主桨之类高速旋转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一根木条,能做十个200mm以下的桨了.断一个就仍一个.正好练练手工.安全飞行是头等大事,来不得马虎.

能做浆啊?教我好不,怎么用螺距规

网友:
还是不要用了吧。。。。

网友:
打死我都不敢用断过的桨,没断过的我都怕它会甩出来.......

网友:
真是高手啊,这个也想省

网友:
我用180的桨 小飞机 断了粘上~断了粘上~断了粘上~都好几次了  没问题么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油机,断了的桨粘上,你再试试?
  一推油就飞了!!!!!!!!!!!会吓死人的

网友:
用快干环氧胶(哥两好),用胶把连接处堆起来,胶要多一点,不要怕重了,再在另一边(没断)加同样多的胶,最后一定要较平衡。我用普及无刷套装,7*6的桨这校补起来没有问题,不过有一次堆的胶少了一点,还是炸桨了。
上述办法只能用于动力较小的电动桨,油机的桨千万不要接起来用,切记切记!!!!!!!!!!

网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事了就不是几元钱的事了。

网友:
不敢再用,甩出来要出人命呀。

网友(2006-06-01):
问卷再加一项用途

我舍不得扔,将叶片切出,打磨后,两条打孔,攻丝,最后变成浆保护器啦!

网友:
我那20支桨快断光了, 现在再断的, 都是尽量拾回来, 用 502 粘上, 然后, 用在不同电机上做测试, 由于是断桨, 就不心痛. 可以把桨修小了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告,我从来没有甩出来过,原因是用棉线+502补强,相当于玻璃钢

教坏小孩

网友:
安全第一

玩模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不要因為為了省那幾十塊錢,傷了自己也傷了別人,這樣就失去玩模型的意義了.

网友:
我的电直都是这样补桨,不过碰一下就又断了,飞机摔得稀烂稀烂的才又去买了两付桨.

网友:
断了就扔了  试过一次 没粘牢 断的浆叶又飞了 结果瞬间偏重把电机连坐都甩了下来 怕怕了

网友(2008-04-04):
我的都是齐根断的,502粘的话根本强度不够,怕伤人

网友:
顺势改成单叶桨,转速高,效率高
这帖里有介绍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2648&highlight=%B5%A5%D2%B6%BD%B0

网友:
改的粘的平衡不好.振动大.高速运转非常伤电机

网友:
甚至伤人,不值.

网友(2008-05-15):
我把它加以配重,变成单叶桨,这样可以加大转速,减少风阻,又可以吓唬人!哈哈

网友:
stcsss,交个QQ好友行不?我也是汕头人……

网友(2008-08-09):
就几块钱一个..扔了吧..

难道还黏回去用..?

不怕射浆..?

网友(2009-01-12):
断了还用有安全隐患

网友D:
还是扔了吧!!!!!!!!!!!!!!!!!!!!!!!!!!!!!!!!!!!!我们这有个补浆没补好结果打到了眼睛上造成视网膜脱落现在还只能看到光而已

网友E:
我的浆断了后都是用101胶对好直接粘上就使用了。在断再粘。

网友F:
我决不补桨,就怕买不到相应规格的桨

网友G:
为了安全,我都扔了11

网友H:
  田宫的静态胶是非常不错的,不过为了保险,还是建议换个新的哈,貌似也不要几个钱,该省不省,不该省的去省,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