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一下什么店里能买到直钢丝?

楼主(2006-02-07):
油直副翼弯了,想弄400mm长,直径3mm直钢丝自己套丝,无奈找不到有卖直钢丝的。
什么店里会有呢?

网友:
五金的应该有吧

网友A:
我们这有,哈哈

10元3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元3根

好便宜啊
是卖什么的商店卖的?在五金店里找了只有卷的那种

网友:
28寸的自行车的车条差不多是3毫米的吧

楼主:
28的车条好像不够长……

网友:
对了  卷的钢丝有办法弄直吗?

网友:
去弹簧厂,什么规格都有,比原机的配的都好.
我常搞来做起落架.

网友:
是啊,哪里有卖直的钢线,3-4MM直径的? 长400MM以上的?   我找过了,自行车辐条不是很直,因为我想用来做转动轴。

网友:
不锈钢焊条

网友(2006-03-29):
到处可见,太阳伞伞毂拆一根.绝对4mm钢丝.

网友:
氩弧焊的焊条1米一根..............

不锈钢焊条4毫米X400毫米1根
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8楼正解!!
去弹簧厂!

网友:
找一个旧沙发,砸开,里面的钢丝大把的!

网友:
不锈钢焊条 不要钱啊

不锈钢焊条3.2毫米X400毫米1根

网友:
要比较专业的模具五金店才有的卖~~

我这里就有,一元一条,而且质量很好~~~

网友B:
钢丝是拉直的

到建材店买几米盘钢丝,再买一套‘花篮螺丝’,将钢丝展开,一头固定,另一头通过‘花篮螺丝’拉紧固定,接着绞紧花篮螺丝,直至感到钢丝出现一点‘塑性变形’时松开 钢丝就变得笔直了。不过各位如果用树做固定物大妈找你们麻烦别怪我!

网友:
牙具有0.2-2.0MMM

网友:
老式雨伞的钢丝也可以啊
有2毫米吧!
不是折叠雨伞哦!
用它做起咯架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建材店买几米盘钢丝,再买一套‘花篮螺丝’,将钢丝展开,一头固定,另一头通过‘花篮螺丝’拉紧固定,接着绞紧花篮螺丝,直至感到钢丝出现一点‘塑性变形’时松开 钢丝就变得笔直了。不过各位如果用树做固定物 ...

这个注意好。。。

网友C:
以前看工地上拉钢筋是用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