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问伞形齿轮怎么铣?

楼主(2006-02-07):
伞形齿轮怎么铣?45度角的?

网友:
卧铣+分度头就可以了吧

网友A:
铣床+分度头+伞齿铣刀

伞齿并不是45度,要根据模数齿数等通过计算得出 齿顶角 齿跟角等各种加工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床+分度头+伞齿铣刀

伞齿并不是45度,要根据模数齿数等通过计算得出 齿顶角 齿跟角等各种加工参数

那不是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