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电机可以掉过来装吗??

楼主(2006-02-07):
舵机电机可以掉过来装吗??这样电机和其它的电子原件会不会烧的??

网友:
你的电机掉过来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遥控上的反相开关就能达到目的,不必改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的电机可以掉过来装吗??这样电机和其它的电子原件会不会烧的??

掉过来是什么意思?是上下掉转还是正负极掉转?

网友C:
电机引线掉过来,同时电位器两端的引线也调过来,就改变了舵机的动作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引线掉过来,同时电位器两端的引线也调过来,就改变了舵机的动作方向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上的反相开关就能达到目的,不必改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