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lama2 原配电池不经飞 想换力道大点的 换啥?

楼主(2006-02-07):
原配电池悬停2,3分钟就没电了 想换块力道大一点的 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是否要考虑到电池的重量?有好的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同上!我也想知道呢?高手们推荐下

网友:
可以考虑目前ELE在卖的EP系列电池......
7.4V1300MA(?)的才60多,10C啊

网友B:
lama

1300毫安的太重了,我用1000的飞都困难!!!

网友:
lama

我的原配电池能飞10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毫安的太重了,我用1000的飞都困难!!!


你的1000是锂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电池悬停2,3分钟就没电了 想换块力道大一点的 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是否要考虑到电池的重量?有好的推荐一下 谢谢

-------------
你的电池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我也想知道呢?高手们推荐下

同上!我也想知

网友C:
lama2 电池重要提示

lama2 原配电池不经飞不是电池的質量或容量出問題,而是過放.

實驗証明 lama2 的馬達动力嚴重超標,在电池過放至 6V 以下時, 形然有足夠的飛行動力, 以至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過放. 电池寿命必然嚴重縮減. 电池容量大小根本不是問題所在. 務必留意.

cmPang

网友(2006-04-08):
引用 网友C:
lama2 原配电池不经飞不是电池的質量或容量出問題,而是過放.

實驗証明 lama2 的馬達动力嚴重超標,在电池過放至 6V 以下時, 形然有足夠的飛行動力, 以至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過放. 电池寿命必然嚴重縮減. 电池容量大 ...

我的原电鼓起来了,是不是因为过放啊 ??
怎么避免啊

网友:
是过充!我第一次使用锂电就是鼓包了

网友:
用个7.4V电量显示器啊!!

网友:
我用原配的电池,每次只飞7分钟,时间长了怕过放,以前不知道,已经弄坏2个电池了,用过1450mah的电池,因为电池重了1倍,飞起来时电机响很多,转速也更高,飞一次10分钟下来,电机非常热,功放芯片的负载也更大,曾经在长时间飞行后准备降落时,7313芯片突然烧掉,飞机失控掉下来,总结经验,LAMA2最好用800mah的电池,重量和容量刚合适。另外,如果用了大电池,电机将长时间工作在高负荷状态,温度过高会引起电机退磁失效,得不偿失

网友(2006-05-09):
我这里有这种电池。。。。。。。。。。
http://shop33620725.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