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谁用过数字/模拟两种舵机?

楼主(2006-02-07):
想听听使用者的亲身感受。你认为差价多少才正常?

网友:
数码舵机的反应速度较快且精度高,一般在0.06秒(Futaba9256)--0.08秒(Futaba9253)。这种舵机大多用在直升机的尾舵上,要求所用的陀螺必须是支持数码舵机的如GY401或GY502等。缺点是这种舵机的制造工艺较复杂,元器件的紧密度要求也高,如电位器、齿轮、电机。目前这种舵机的普及侓不高,产量小,所以价位自然也高(400-800元间)

模拟舵机的速度和精度均不如数码舵机,但生产的时间较长,工艺成熟、品种繁多(超微型3.6g已出现),可用于各种执行机构上,现在生产这种舵机的厂家很多,国内也有多家,价格爱好者基本都能接受。

单从这两种舵机的生产材料和工艺来讲,其价格不应相差太远(10倍),这还是产量和商家的经营策略问题(新东西自然贵),但相信随着模型运动的普及,数码舵机的国产化,这种差距定会缩小,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