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PPM 6通道72MHz接收机不能用了?

楼主(2006-02-07):
我的亚拓450X上用的飞高PPM 6通道72MHz接收机,和调速器连接后,一通电,只见调速器的灯一闪一闪的,用FF9发射机来遥控,所有的通道都没有任何反应。
后来,我改用FF9原装的PCM1024R149DP 9通道72MHz接收机,和调速器连接后,再通电,就一切正常了,可以用FF9正常遥控各个通道。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飞高PPM接收机坏了。但是我以前刚装上去的时候是好的,是可以正常遥控的。试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另外,请问,飞高PPM接收机,能不能用Futaba的晶体?还有就是,如何检测PPM接收机的好坏?

网友:
一...你有没有把制式换过来????

二,你飞高上用的是什么晶体??149是二次变频接收,必须配二次变频的晶体,飞高是一次变频的....接收晶体不可乱了啊

网友:
FF9没用过,但我的JR要是想用PPM的就要在孔上设置成PPM模式,设置成SPCM时PPM接收就没反映

网友:
1,飞高没反映是因为发射处于PCM状态,飞高是PPM接收机,发射必须设置于PPM状态.

2,飞高没反映还有一种原因是:侧面有一个小开关,置于JR状态,必须拨向另外一边置于FUTABA状态.

3,飞高要配飞高晶体,FUTABA晶体应该不可用,但是飞高的发射晶体可用于FUTABA发射机.(注意:飞高晶体也有分FUTABA和JR两种)

楼主:
感谢大家的出手相助。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1。在调试飞高PPM 6通道72MHz接收机时,我已经把FF9设置成PPM模式了。
2。我的飞高接收机是没有JR/Futaba开关的。
3。以前在飞高接收机正常使用的时候,我用的是市面上买的普通的72MHz晶体。我起初以为普通晶体和Futaba晶体是通用的,所以后来就把那对普通晶体给卖掉了,而现在用的是Futaba的原装晶体。《--我估计是Futaba晶体和飞高接收机不兼容的缘故。。。看来,还得买一对普通晶体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出手相助。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1。在调试飞高PPM 6通道72MHz接收机时,我已经把FF9设置成PPM模式了。
2。我的飞高接收机是没有JR/Futaba开关的。
3。以前在飞高接收机正常使用的时候,我用的是市面 ...

我看的任何飞高72M都是有JR/Futaba开关的,很小的一个孔,不注意看不到,开关在电路板上,要把螺丝批伸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任何飞高72M都是有JR/Futaba开关的,很小的一个孔,不注意看不到,开关在电路板上,要把螺丝批伸进去.

我的这个飞高72M有外壳,没有拆开过,所以单从外表看,也看不到它的什么JR/Futaba开关。。。

网友:
开关在插晶体的孔内的电路板上,仔细看一下。

楼主:
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开关。。。但是我把这个开关两边都拨了一下,再测试,接收机还是不能遥控。
无奈之余,只好拿FF9的原装接收机替上,9通道的,不过用不了那么多,我只用了其中5个通道。

郁闷ing。。。

网友:
用的是什么晶体
如果是FF9原带的晶体是不支持PPM的
原带的和149DP搭配的晶体是DUL双变频的晶体
如要用PPM模式必须用FUTABA FM的晶体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买FF9时,配套149DP的原装晶体。看来是这种晶体不能搭配飞高的PPM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买FF9时,配套149DP的原装晶体。看来是这种晶体不能搭配飞高的PPM接收机了。

不能使用
用PPM模式必须换接收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