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2 自轉 (急)

楼主(2006-02-08):
我的LAMA2 從前是好好的.今天突然只懂很快的自轉. 什麼原因??
另外起飛的時候,現在是下面的翼先動,上面的翼好像很慢的.是這原因嗎?怎麼辦呢?

网友A:
自转有很多原因,估计桨应该没问题,要是有的话很容易看出来,首先检查上下桨独立驱动的马达是否有损坏(LAMA2应该是双桨独立驱动的吧),如果没问题那就是混空或陀螺有问题(就得修4合一版了)。

网友B:
应该是上桨先动的,看看上桨的大齿轮是不是断了些齿了?

网友C:
同感
我的也曾出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不过我的是下面的桨,一般不是电机坏了,混控也不爱坏,你可以把下面的电机拔下来,插在上面试一试,如果正常的话说明混控没坏,你一定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固定罗丝松了,检测方法一手按住下齿轮,另一手转动上旋翼看是不是一起转。如果再不行的话给经销商打电话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