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电池的保存方法

楼主(2006-02-08):
电池保存时要充满电好。还是充六七成好。。大家来探讨一下。。

网友:
我来告诉你,li电保存应该是冲40%左右在20度左右的温度下保存.知道了没?

网友:
引用:
我来告诉你,li电保存应该是冲40%左右在20度左右的温度下保存.知道了没?

嗯 正确的方法

网友:
那如果是11.1的三串锂电,保存的电压应该是冲到多少伏呢?

网友:
哪怕是111v30串的电池,理想方法就是单个电池以以上方法保存.

网友:
好像不对吧,锂电最忌讳的是过放电,也有自放电现象。充不满保存,时间长了自放电使单体电压降到2.75V以下,电池便一命呜呼了。

网友:
到底哪个对?

楼主:
我还是充五成电保存吧。。呵呵。。

网友:
我是飞完以后接上灯泡测量各单体电压,如果在3.7到3.8V之间就可以放置保存

如果低于3.7V就适当补充电并测量电压.符合指标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如楼上所说,锂电的电压很能说明电池的容量.即使不带负载测量出的电压.
我推荐的方法是如果一个电池组冲满电的时间是1个小时,(60min),那用完后冲60*40%=25min,适当减小到22-23分钟,(因为充电不是成线性的)即可.

楼主:
谢谢兄弟们。。那我的电池就充30%保存。因为我的5#-4长期没有飞。怕影响电池的寿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