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两通道1米电滑换锂电,大家看行吗?

楼主(2006-02-08):
原配7.2V 600毫安NH电池
换成LI-POLY牌 7.4V1800毫安锂电,这样可以吗?重量方面是否会有问题?
原电池飞行时间大概为15分钟,请问换成这款锂电后一般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
重量应该正好差不多,可以很久,三倍以上的时间,问题是电路没有低电压保护,锂电容易因过放夭寿,电机会因为太累而碳刷过快烧蚀,还有就是因为贪心飞到没电,飞机没法转向而飞丢掉,都是太强惹的祸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过放,及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过放,及重心问题

上面两位大哥都说到要防止电流过放,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要不要装一个保护装置?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大概可飞1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位大哥都说到要防止电流过放,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要不要装一个保护装置?哪里可以买到呢?

保护就是断电,这飞机只要一断动力就完全失去任何控制,怎么可以?
只能凭感觉,开始试时别太贪心,感觉动力不太强劲就宁可下来,如飞到转向不灵活就是过放了,此时再不降,动力越弱,转向时两侧电机的差速越不明显,转弯的力矩很小,高度太高或有上升气流就完了.
电机在原配电池下工作是严重过载的,上了锂电更是,特别是高电压段持续时间长,长时间连续工作的话,电机的碳刷那里过不了十次充放就烧蚀了,老化又往往不同步,表现为动力输出不一致,飞机老偏一边,还有向另一边转向困难等等.

网友B:
实际并没有楼上说的那么厉害,因为这个飞机多数时间只用一挡动力;即使用到2档动力,每个电机才2A多点,并没有过载;开到全动力约3.5-4A,可能会过载,但很少需要开这么大。
我一直用2000mA的锂电飞的,保证你10次没问题,即使后来电机老化了,卖两个180的也就10来块钱。

防止过放不需要什么设备,只要有个手表多看看就好了。我一般飞30分钟就下来,电池空载电压7.8V。不要太贪心就不会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并没有楼上说的那么厉害,因为这个飞机多数时间只用一挡动力;即使用到2档动力,每个电机才2A多点,并没有过载;开到全动力约3.5-4A,可能会过载,但很少需要开这么大。
我一直用2000mA的锂电飞的,保证你10次 ...

我的飞机是没有分123档的,是两个后推式180电机,前进的话两个电机全开,转弯就是靠转速差控制.你说飞30多分钟就下来,然后等电机降温后可以再飞吗?

网友:
怎么连123档都没有?西西里的和汕头一些厂出的都是3级可调的。

网友:
建议换电池的时候随便连飞机也换了吧

此类双180后推的飞机,使用开关电路的,没有升降舵面,不好控制.建议换套标准舵机控制的电滑.例如402之类.有利于飞行安全和技术提高.两年前我的猎鹰飞到半遇到强风.飞机迅速抬头,由于没有升降舵面控制,无法压下机头.整个飞机给吹翻~最后机身变成两截棍

网友:
锂电就怕过放

网友:
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猎鹰也没有挡的啊!飞狐老兄可以发你的发射机图片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