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三通道又坏了~~~郁闷啊!!大家救命啊

楼主(2006-02-08):
我的翼龙三通道,摔了几次,但是基本没出现问题.放了大概2个月后,测试飞机,通电后
舵机
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马达转不了啊,怎么按软启动安全开关还是没用,有时候得用筷子拨一下,
电机
恢复正常工作(搞的和油动似的...)...有时候怎么拨都没用电机的线检查了没断啊,为什么会这样 啊,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郁闷啊~~

网友A:
换电机或者换电刷

网友B:
估计是放的时间太长,电池不行了。

网友C:
我的车曾经出现过这种状况.问题出在电机外接线或者炭刷的接触不良上!

网友D:
换电机试试。。

网友E:
可能是导线抽芯了,换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