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收集,关于模型润滑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2-08):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可也是一个模型迷,当然只能算初级的了!
  微型作品有微型战舰系列,从俾斯曼到美国依华尔级做了十几艘战列舰和航母,后来买了一个电动的战舰,可惜密封油没找到合适的,最终选择了静态模型,最近一个作品是虎王重型坦克,做好之后一切都不错,就是这履带太讨厌,粘不牢,稍微一碰就四分五裂,最后只好把链条单独收起来,不知这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另外,就是想问一下诸位,如果国内润滑产商开发专门用于模型的专用特种润滑油,大家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具体的性能要求又是什么,我可以通过渠道帮大家问问。如果方便的话,就把具体要求跟贴发出来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产品描述
DOWSYN 2065 是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高品质的塑料部件润滑脂
性能特点
= 具有优异的粘附性及防护、抗磨损性能
= 与聚碳酸酯、聚缩醛树脂、ABS 树脂等塑料相容性好
= 适用于各种塑料部件的润滑
= 适用温度范围:-25~+130℃
物理/ 化学数据
项 目 典 型 数 据
外 观 白色均匀油膏
1/4 工作锥入度(25℃) 0.1mm 268
滴 点, ℃ 176
腐 蚀(100℃,3h,T2Cu) 级 1b
钢网分油及蒸发 分油 % 5.5
(100℃,24h) 蒸发 % 0.2
典型应用
= 娱乐产品如电动玩具的齿轮、电子琴的键盘等
= 磁带录像机的齿轮、全自动转盘及伺服电机等
= 空调、通风机、室内加热器、洗衣机等家电的滑动部位
= 打字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的塑料齿轮

楼主:
DOWSYN 2065E 是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高品质的齿轮润滑脂
性能特点
= 具有优异的粘附性及防护、抗磨损性能
= 优异的抗水性能
= 尤其适用于润滑要求不高,但对减噪要求较高的金属部件
= 适用温度范围:-25~+150℃
物理/ 化学数据
项 目
典 型 数 据
1# 2# 3#
外 观 淡 黄 色 到 淡 褐 色 均 匀 油 膏
1/4 工作锥入度(25℃) 0.1mm 79 68 60
腐 蚀(100℃,3h,T2Cu) 级 1b 1b 1b
钢网分油及蒸发 分油 % 2.5 0.8 0
(100℃,24h) 蒸发 % 0.2 0.2 0.1
典型应用
= 电动工具的传动齿轮
= 空调、通风机、室内加热器、洗衣机等家电的滑动部位
= 磁带录像机的齿轮、全自动转盘及伺服电机等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两种特种润滑油其实就可以作为专门的模型润滑油,不知道是这样吗。大家看一下

楼主:
产品描述
DOWSYN 2020S 采用精确配伍的多组分特种油及高纯度含钼固体润滑剂,是一种高品质的重负荷开式齿轮润滑
脂。
性能特点
= 具有优异的粘附性能、机械安定性和热稳定性。
= 具有优异的极压抗磨性能。
= 使用温度范围:-25℃~130℃。
物理/ 化学数据
项 目
性 能 指 标
0# 00# 000#
不工作锥入度 0.1mm 355-385 400-430 445-475
蒸发度(150℃,22h)% < 2.9 2.9 2.9
腐蚀(45# 钢,100℃,3h) 合格 合格 合格
PD N > 6076 6076 6076
典型应用
= 用于各种低、中速,重负荷大型、特大齿轮传动系统的润滑。

楼主:
现抛砖引玉,希望能切实解决大家问题。

楼主:
不知道这种是否也适合于燃油发动轴承的润滑。
产品描述
DOWSYN 1601 是采用高质量合成酯基础油精制成的粉末冶金含油轴承油,粘度级别从ISO VG10到ISO VG100。
推荐用于粉末冶金厂的粉末烧结专用油,也可以用作微电机轴承的润滑,适用操作温度范围宽。
性能特点
= 优良的抗氧化性能;
= 优良的抗腐蚀性能;
= 优良的抗磨润滑性能;
= 优良的粘温性能和低温性能;
= 使用寿命长。
物理/ 化学数据
性 能
典 型 数 据
10 15 22 32 46 68 100
外观 清 澈 透 明 液 体
运动粘度,mm2/s
 40°C 10.4 15.6 22.2 32.5 48.0 64.2 101.0
 100°C 3.05 4.3 5.5 7.7 10.7 13.7 19.8
粘度指数 164 202 202 220 222 222 221
闪点(COC),°C 195 205 235 240 242 245 255
倾点,°C -65 -65 -65 -63 -55 -53 -47
总酸值,mgKOH/g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推荐应用
= 各种粉末冶金含油轴承及微电机轴承的润滑。
注意:
= DOWSYN 1601不宜与其它油品混用。

网友:
呵呵`~看参数都不错`~实际找些来试试看

楼主:
嗯——能提供些具体的使用环境,我可以联系提供实验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