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2-08):
新配的450XL,调试中有几个疑问,请高手指点:
1:油门上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上下?
2:陀螺仪的感应线在9XII的接收机上是接第几通?遥控器说明书上是说接第7通(AUX2),但很多帖子说接第5通(GEAR)。到底是接哪个?
3:如果伺服器行程太大,是调整D/R & EXP 还是TRVL ADJ?
4:用钳形表测直流电流怎么测,是用钳嘴测还是用表笔测?测哪里?
谢谢!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只是刚好知道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
1。油门上下,十字盘是水平上下的
2。可以按遥控器说明书上接第7通(AUX2),也可以接第5通(GEAR),我是3810是接第5通(GEAR)的。
3。如果伺服器行程太大,我是调整D/R的。
4。用钳形表测直流电流,是使被测的一条线通过钳嘴闭合起来的孔,可以在电池的正线或负线测,这样就包括了调速器、接收器、舵机、电机等的总的电流了。要是不要求很精确的话调速器、接收器、舵机使用的电流相对电机来说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说得不对的,欢迎各位指出哦。

网友:
俺还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只是刚好知道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
1。油门上下,十字盘是水平上下的
2。可以按遥控器说明书上接第7通(AUX2),也可以接第5通(GEAR),我是3810是接第5通(GEAR)的。
3。如果伺服器行程太大,我 ...

谢谢!以后有问题还请多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