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地板做旋翼行吗?

楼主(2006-02-08):
按竹地板的构造型状和旋翼要求差不多,也很结实啊.

网友A:
可能变形

网友:
不好意思,这问题我以前在5IRC问过,没结果,只是因为觉得它是承载人的,应该结实.结构上分三层,与梁肋位置也巧合,要是再长些轻些可能就真成事儿了.

网友B(2006-03-27):
载人的旋翼,短了点吧

网友C:
偶是用复合地板做的

网友D(2006-05-05):
一战到二战中 很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螺旋浆是木制的 不过用那种木头做的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