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103与HS56比较

楼主(2006-02-08):
我的亚拓450准备更换舵机,在S3103与HS56之间举旗不定的,有那位用过的请具体比较一下优劣。

网友:
哪种舵机备用齿轮容易获得就选哪种 ,呵呵

网友A:
兄弟,辉盛9克+ 5克就够玩啦,但有一前提就是最好本地有商家直接做辉盛,这样找出三个一致性好的舵机,绝对比什么HS 56强(价高+炒作)!我现在一直在用,效果相当好,翻来翻去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怎么找?什么标准?

引用 网友A:
兄弟,辉盛9克+ 5克就够玩啦,但有一前提就是最好本地有商家直接做辉盛,这样找出三个一致性好的舵机,绝对比什么HS 56强(价高+炒作)!我现在一直在用,效果相当好,翻来翻去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一只用hs的,感觉的确性价比不高,关心其他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辉盛9克+ 5克就够玩啦,但有一前提就是最好本地有商家直接做辉盛,这样找出三个一致性好的舵机,绝对比什么HS 56强(价高+炒作)!我现在一直在用,效果相当好,翻来翻去没有一点问题.

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唯一一点,没觉得HS56是什么炒作!
如果只注重翻来翻去的话,E-SKY的也可以,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翻来翻去也是有感觉的,翻得爽不爽啊,翻得好不好看啊等等。
    对于前面的3个,我只用过E-SKY、9X,很明显的对比是,E-SKY虚位很大,机子就不够稳定,打舵的动作要频繁,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调教和同样的控制水平,在1米高度悬停放手,可能用E-SKY1秒钟后要修正了;但9X可以3秒。
    至于尾舵,不仅和虚位、速度有关,还和可靠性有关,有空可以去老外的论坛看看,连GWS的舵机都被认为是可靠性比较低的!3107、3108、HS50、HS56被认为是可靠性比较高的!
    不过,舵机肯定是要摔的,至少我用过的9X因为虚位小,比虚位大的E-SKY容易坏。
    故,怎么选还是认真想想,权衡一下洛!PS。用差舵机也有好处,我原来飞E-SKY,也能翻能倒飞(当然质量很差),等换了T-REX,熟悉了旋停手感直接就能翻倒,觉得E-SKY完全就不是飞机!:-)

网友B:
如果你看过hs56的里面 你会明白56为啥这样贵和好用  其他的就不说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看过hs56的里面 你会明白56为啥这样贵和好用  其他的就不说老

我的尾舵用56,摔了N次都没关系,而ESKY,辉胜小摔都有麻烦!
累加起来,还是56划算些!

网友:
那位先人拍个56的内部图给大家欣赏一下啊?

网友:
我也想到内部,到底用了什么这么贵

网友:
hs56里面齿轮确实比较好

不过也会扫齿

网友:
看看HS56的内部吧!
不幸打裂了外壳,换外壳时拍的!
HS56的配件真的丰富,外壳、齿轮。。。。。

网友C:
金属的赤吗?

网友:
马达齿为金属齿,其於为塑料齿!
最外齿有多一个培林!
最外齿有固定槽,更换新齿后,伺服摆臂定位准!
不需再做调整即可飞行,对急需练习者,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属的赤吗?

除了马达齿是金属,其它都是塑料的!!

不过叫"KARBONITE"齿轮,好像是含碘的意思。
不知道哪位模友懂材料的给解释一下

网友:
看介绍上说这种材料强度和耐磨性都很好.

网友:
推薦HS56!
F牌3107/3108都用過(換齒輪很麻煩/中力點會跑)!
J牌371/G牌NARO/1016/SS100也試過!
用過56後其他都不想用了!
供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来拍一砖,
图上的大齿你肯定已经换过了,老大,轴承装反了!(防尘)

我觉得S3103没有 HS56好,HS56的齿轮很厚,适合传递较大扭矩,但是和所有舵机一样,摔机照样扫齿,我摔过一次,把CCPM斜盘的三个HS56齿全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来拍一砖,
图上的大齿你肯定已经换过了,老大,轴承装反了!(防尘)

我觉得S3103没有 HS56好,HS56的齿轮很厚,适合传 ...

扫了3个?赫赫。现在想想,HDE也是很有优势的。哈哈。

网友:
直機對舵機要求很高,尤其是ccpm版,只要你想持續的練/技術提昇,到目前為止,最後你還是要用hs-56,如果只是玩票性質,那就另當別論!!
hs-56不是因炒作而讓價格提高,這是很多模友用錢和經驗做出了良性建議!!
個人經驗:使用多種舵機,大部分因摔機幾次後,舵機出現中立點位移/抖舵,因此丟掉的舵機,算一算可以買一堆的hs-56,用了hs-56後才終止了再買舵機的事情,到目前為止因練3d炸機無數次,不曾出現上述問題,只換齒輪!!

网友:
我用得是4个HS56,以前也怀疑过这个舵机是炒作的原因,由于副翼跳舵所以拆开了舵机(其实是自己装机时不小心把舵机线折在了那里所以断了),里面的结构和做工真是很不错啊,我很庆幸自己做的选择!

网友:
ESKY的我用了5个了,感觉一致性不大好,性能好的舵机不比H55差,不行的就比较头疼了.买这个最好能在一堆舵机里挑,邮寄的话除非多买几个

网友:
今天入手了两个3107,明后天有空试试

网友F:
明天就买hs55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明天就买hs55

买55就不如买56!
56也就17X啊,贵不了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买55就不如买56!
56也就17X啊,贵不了多少!

哪里有17X的56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17X的56卖?

深圳这边有,一般是香港带过来的!

在香港165-175港币

网友H:
新手+菜鸟小心的问...

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Show.asp?id=973
这个数码舵如何???和HS56有得比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http://www.flying-hobby.com/productShow.asp?id=973
这个数码舵如何???和HS56有得比吗?

877我们这边有几个人用!
锁尾效果不错!感觉和56差不多!
全金属齿(输出轴齿轮是塑料的)
有一位摔机扫了齿买不到齿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877我们这边有几个人用!
锁尾效果不错!感觉和56差不多!
全金属齿(输出轴齿轮是塑料的)
有一位摔机扫了齿买不到齿轮

我也在深圳,但你们俱乐部离这远了点,一直都没去
他们几个用877都只是用在尾舵那吗,斜盘那三个用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深圳,但你们俱乐部离这远了点,一直都没去
他们几个用877都只是用在尾舵那吗,斜盘那三个用的是

都只是用在尾舵!
前面有用辉胜的,有用HS56的,也有用HS65的!
过来走走啊,周六日下午3:00在香密湖。。。

网友I:
3107还不能直接换上去,摇臂的中间孔比原来H55的大,不能装老摇臂了,新的摇臂感觉长度不够,比原来的小多了

网友(2006-03-11):
引用 网友I:
3107还不能直接换上去,摇臂的中间孔比原来H55的大,不能装老摇臂了,新的摇臂感觉长度不够,比原来的小多了

对!3107,辉胜的舵臂都不够长!
不过辉胜可用56的舵臂(65也一样),呵呵,这边一帮哥们儿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