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6-02-08):
发射机与接受机的晶振是配对的。
问题1 发射机晶振和接收机晶振,其中一个损坏,是否可以只更换损坏的那一个,还是必须更换一对。
问题2 假如原配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晶振是72M的,简单的换成35M的一对晶振或者更低频率的晶振对管,是
否可以?
烦请各位大侠指教!!!
不胜感谢!

网友A:
1:只要更换同品牌的一个晶体。2:不可以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对!不过同个频段的可以。也就是说72.830的可以换成72.750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