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锂电短暂短路有关系吗?

楼主(2006-02-08):
刚收到ELE 锂聚
电池
, 在改接头时不小心两条线短暂短路,请问这样对电池严重吗? 谢谢!!

网友A:
电池没太烫就问题不大的.用个好的充电器对电池好点,不要过放电,很伤电池的.
跳保护就降.

网友B:
一两秒没事,放心吧。倒是充电要注意,不要充过了。

楼主:
我是先用亚拓分压冲电器分压冲, 灯变绿后再用好的串冲冲电器,有时后还可以再冲的更饱一些.
新电池所谓的激活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C:
别信什么激活不激活的,我就是信了这个才过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