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马达KV值的选择!!!

楼主(2006-02-08):
我订了一只X637浆,准备用14-16节电池来驱动GS540马达(50或56mm长的那种),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马达的KV值,备选的有GS的B36-50-06,KV值2300,和GS的B36-50-04,KV值2600,和GS的B36-50-06,KV值1800,请高手指点一下哪个最适合,并请问一下这些电机厂家给出的最大功率都是400多W,但最大效率电流都在50多A,用16节电池时大概有8、900W了,电机能承受吗,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啦,先谢过

http://www.gsmodels.com/productsshow.php?page=6&sort2=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订了一只X637浆,准备用14-16节电池来驱动GS540马达(50或56mm长的那种),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马达的KV值,备选的有GS的B36-50-06,KV值2300,和GS的B36-50-04,KV值2600,和GS的B36-50-06,KV值1800,请高手指 ...

請問你是玩什麼船類型的?這麼多電池,船身會非常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是玩什麼船類型的?這麼多電池,船身會非常重!

船身我打算做虾或者双体船,大概全部重量快两公斤,不知带得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订了一只X637浆,准备用14-16节电池来驱动GS540马达(50或56mm长的那种),但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马达的KV值,备选的有GS的B36-50-06,KV值2300,和GS的B36-50-04,KV值2600,和GS的B36-50-06,KV值1800,请高手指 ...

如果你得使用14~16节电池的话呢~ 可以选择540L型就是56MM那种,KV 选择在1800~2000的都可以.KV2300的我看是高了点, 因为16节X1.2b X KV2300=44160转了~ 国内很少有轴承可以达到4W转. 这个还得看你用什么船壳,16个电池也很重了~

网友:
问题是下到水里后,不可能有4W转。有3W己不错了。如果玩虾的,最好是买3500左右的。上电池太多,船承受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身我打算做虾或者双体船,大概全部重量快两公斤,不知带得动不??

虾艇用六至八粒电已经很容易上60KMH以上,船重必须一公斤以下,船太重船身起水吃力及变得更吃电.

网友B:
我记得德国佬用6只电池 电机KV值系4500噶虾速度已经超过10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德国佬用6只电池 电机KV值系4500噶虾速度已经超过100公里

所以电多不等于快,最重要是各方面取得平衡点,才能发挥优势.

网友:
是不是重了就飞不起来??

网友:
关键系效率~~~~

网友:
2KG很重~控制在1500G左右~除非你的船很大~540級別的無刷也不要帶很重的船~
540的扭力本身就大~KV大一點也無關緊要~把電池數量縮到10節或8節~

网友B:
嘿嘿~~~~木瓜~乖哈~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指教,我学到不少东西了,现在准备买3300的马达,用8节电池做轻一点的小虾,希望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指教,我学到不少东西了,现在准备买3300的马达,用8节电池做轻一点的小虾,希望好用吧!!

嗯~應該會效果不錯~再大一些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木瓜~乖哈~

啊?什麽乖啊?

网友C:
3300马达是那里卖的?价格多少?电调呢,你打算用什么牌子多少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0马达是那里卖的?价格多少?电调呢,你打算用什么牌子多少A的电调

马达是珠海GS公司的B36-50-04,340一个,电调用辉盛60A的,都不贵,我也想用很好的,但才玩船,算是先实验一下吧,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没太多钱啊

网友B:
问下~你那么快就买好桨~你打算用在什么船上面啊?你的船做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那么快就买好桨~你打算用在什么船上面啊?你的船做好了没有?

船还没做好,其它都订购了,花了我不少钱啊,我打算做虾了,正在设计中!

网友B:
应该先做好船再选电机和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做好船再选电机和桨啊`````

第一次,没经验啊

网友:
没关系~下次注意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是珠海GS公司的B36-50-04,340一个,电调用辉盛60A的,都不贵,我也想用很好的,但才玩船,算是先实验一下吧,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没太多钱啊

已经算舍得投资的了,我还舍不得买呢

网友D:
买电调,好过去打劫,贵得要死,而且又容易坏。  不用电调,一个高速档开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电调,好过去打劫,贵得要死,而且又容易坏。  不用电调,一个高速档开到底。

我想說的是現在跑船不可能一個全速開到底~要減速怎麽辦?還有就是貴的要死~錢也花到了反而不愛坏了~正確使用~過流足夠大的話真不愛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