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G2白屏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6-02-09):
大家帮帮忙,我把G2的四张碟全安装了后,一进去就白屏,不知道怎么处理,飞机是可以控制,就是看不到,请大家告诉我因该怎么办啊!我着急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按照模型屋提供的方法不能解决,请高手解答。

网友B:
download 5.92 update patch~

网友C:
如果是在XP 下,安装ADD INS 5就可以了,那样升级到 717 版本,最稳定!

楼主:
那你们所说的那两个东东在哪里下载啊?!
望告诉下载地址,谢谢了!

网友D(2006-04-06):
在本版的老贴中可以找到

网友E:
直接在G2里把显示雾的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F:
设置里把3D的钩去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