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安装时出现以下提示:

楼主(2006-02-09):
不管是光碟安装还是镜像安装都如此。

网友A:
原帖由
rcboy
于 2006-2-9 03:03 发表
不管是光碟安装还是镜像安装都如此。
个别现象,不好解释

网友B:
看看是不是G2光盘的问题,光盘出问题有时可以做镜像就是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