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线玩模拟(包括G2、AeroFly)终极方案,PPjoy音频插件(已发布正式版)!

楼主(2006-02-09):
主要特性如下:

    解决了以往在用PPJOY音频线玩G2,坐标始终无法校准问题。

    稳定,使用一般的音频线就可以获得极高的稳定性。

    自动识别正反脉冲,特别处理了话筒输入,针对某些笔记本用户特别方便。

后续版本根据使用情况,添加功能,让大多数低端遥控设备(比如:4VF)也可以享受高端的性能,(eg:油门曲线,记忆、等等)包括加入一些特色功能……

使用:

先正常安装PPJOY,然后添加操纵杆,设置问8个轴,按钮0。其余所有默认,全部下一步,直到完成。然后直接启动 本插件。注意:在玩G2时不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PPJOY软件。只需要启动本插件。直接就可以玩G2。目前测试版为3通道。无副翼,默认校准后可以直接玩

注:本软件在5IMX QQ群 模友交易区的共享区下载

或者这里下载: http://www.rc-soft.cn/chs/temp/joy-g3.rar

网友:
免费版,我喜欢,顶了~~~
马上试用,,

网友:
弄一個連結給我們下載吧~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顶!

网友:
出错代码2是什么意思?

网友:
QQ群15888111共享文件里可以下载此软件。我试了效果,见后。

楼主:
出错代码2 ?

出错代码2 可能是因为你没安装 PPJOY。 本插件依赖PPJOY的驱动。

请先安装PPJOY软件。正确配置好操纵杆后(8轴 0 开关 0 POV Hats),再使用插件,使用插件的时候不要运行PPJOY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群18186125共享文件里可以下载。我试了效果。激动啊~~!

音频输入音量(必须选到电脑声音设备的录音调节菜单,并选中线路深入或话筒输入。有的人接上遥控后,摇动受柄没有任何反应,估计是在电脑声音设备的回放调节菜单里选择,这是不对的。另外音量过低会有轻微抖动。音量调节稍微增加以后,非常稳定!)

升降低位(水平翼)

升降高位(水平翼)

副翼低位(垂直翼)

副翼高位(垂直翼)

油门低位

油门高位

试用效果非常好。在次也感谢一女象男同志!表扬!顺便问一下,摇杆高低位并不是满舵,是为了适合不同设备的兼容吗?

网友:
还有,左边的颜色指示和右边的箭头指示是反向的,虽然设置了反向的选择,我却点选不了。

楼主:
测试版本!!

测试版本没有加入舵角方向,可以在G2里面直接设置就好了。抱歉啊,哈哈

楼主:
关于音频干扰的问题

只需要用一般的线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软件另外还搭配音频线邮购,如果大家需要的话。音频线质量非常好,有屏蔽……

这里澄清一个问题。有的网友认为音频会不如并口稳定。这和声卡或者线有关系。一般内置声卡就足够了,一般的干扰根本不会对信号有任何影响,音频是8位的采集精度来表现 2位的正负脉冲。所以在精度上绝对有保证,只和软件算法有关系,还有本身有的遥控设备的脉冲信号不是很精确……计算机的采样和计时精度是遥控器无法相比的

楼主:
关于摇杆高低位并不是满舵的问题

由于声卡理论采集和实际信号之间的时间误差造成,每秒采集接近1万次。

本可以通过计算公式让摇杆满舵但是没这样做,这样会导致换算过程丢失精度。所以只需要在G2里面校准就可以了。(理论上G2校准也会有误差)所以为了精度高,少做中间换算环节。完全不影响控制。

网友:
上QQ,你娃娃开机不上QQ,害我一个人自言自语说了半天,,,BS,,,

音频线适时推出,,,搭个楼猪的车,挖哈哈,,,

楼主:
晚上摆。

正式版本根据需求,可以添加高级遥控设备才有的混控、油门曲线、等等,让所有低端设备,都能飞爽G2。

网友:
先出个超级版给我嘛,嘿嘿。

网友:
就只有三通道....

看來正式版....要付$$~

网友:
东西不错,不过只有三通道怎么也不爽啊

楼主:
正式版本会有4通道以上

注册费不会超过 38元。我保证!

连目前市面上的连接线的价格都比这个高。而技术含量大家自己衡量吧……

也不需要自己拆设备,改电路了。自动识别正负脉冲。还有大量低端设备就可以实现混控以及其他高级设备的功能。注册用户全部免费升级

所有这些,,,却不到2根螺旋桨的价格

网友:
要做商品,就要考虑很多东西哦,最好做一个安装程序,自动配置
连接线比这个价格高的话,我15块钱成本的线,20块钱都没人买。。最后只好放弃了。。
不知道俺卖37元连接线有没有人要?

楼主:
当然

出产品肯定东西不一样。这个是测试版本。里面算法和功能全都测试过

要不1个月前就出测试版了。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不同的机器的配置,不要看这个只有这么几个功能,后面的功能都很好加了

还要考虑线的干扰,和音频线的声道,就算断了某个声道的线,一样正常使用。

而且分析信号的脉冲正负,临界值等等,,,,,你用用就知道软件有多稳了。呵呵

网友:
其实出正版收费也很正常,毕竟是用了心血去做,得到回报也是应该的。
但是价格要合理哦,,大家都是魔友嘛,高了就没意思了。
还有,还有,给我试用正式版哦,,嘿嘿。好用再给钱嘛,是不是,,,

网友:
安装 PPJOY了,还是报2号错误!!

楼主:
设置摇杆

第一步:安装PPJOY

第二步:在控制面板,设置 parallel port Joysticks。参考之前的帖子,配置好摇杆(注意:配置的时候只需要选择8轴 0开关0 hav...  其他一路点下一步。最后完成)。

这里就完成了。

以后玩游戏不用启动PPJOY了。只需要启动插件,然后点“启动”。就可以控制游戏了

楼主:
关于步骤

第一步:安装 PPJOY。 (下载就不用说了,地址到处都是)

第二步:设置摇杆。
如下图:

以后的步骤全部单击 “下一步”,直到“完成”。

这里就全部完成了。

剩下的只需要运行 PPJOY音频插件就可以玩了。  也就是说,在玩G2或者其他模拟飞行的时候,除了G2本身以外,只需要启动插件就可以了,他们PPJOY的任何程序都不需要运行。

网友B:
我怎么一启动插件,通道马上就显示满格了??遥控器怎么动也不管用??

楼主:
如果没报错的话,就是输入信号的问题

看看你是不是用的line in输入,或者mic。如果是,要把插件输入信号选项设置成对应位置,再用录音机看波形是否正常(PP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一启动插件,通道马上就显示满格了??遥控器怎么动也不管用??

请到35楼喝茶

网友C:
38  向南  我是来晃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  向南  我是来晃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一启动插件,通道马上就显示满格了??遥控器怎么动也不管用??

检查这个问题也简单:
1:打开电脑录音机,录音看有无波形。若有,连接OK。若无,检查控和线。
2:打开录音设备里的音频线输入通道(LINE或MIC)。
3:重启插件一般就解决了。
如果还是不行,请联系QQ群15888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这个问题也简单:
1:打开电脑录音机,录音看有无波形。若有,连接OK。若无,检查控和线。
2:打开录音设备里的音频线输入通道(LINE或MIC)。
3:重启插件一般就解决 ...

谢谢!有反映了,可是在FMS中使用怎么用不了呢?而且油门反向了,只能调遥控器!

楼主:
第二个测试版本出来了,把反向加上了

已经有测试第二版出来了。相同的地址

这个对所有能支持游戏杆的游戏和模拟飞行都同样有效

在FMS 里面选择(如下图)

我已经测试过了,没有一丝的抖动,如果要校准,选择校准就OK了。目前测试版只开放3个通道

网友:
收到,试用去,,,

网友:
你說可以玩到" xtr" ???   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