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拓450的金属尾管被大桨打弯(图)

楼主(2006-02-09):
昨天飞亚拓450,没有控制好,一个俯冲撞地,大桨把金属尾管给打弯了。。。大桨的力气之大,令人震惊!!
见图(我把尾管重新掰直了再照的)。心痛之余,换了根加长型的炭纤尾管重新装上,再接再厉。

网友A:
金属管还有可以通直的机会,碳纤管一打就碎裂了,,,,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办法来扳直尾管的
偶是找了根比尾管直径稍微小点的铁棒,插进去,通了很久才弄的基本直起来

网友C:
里面插一根棍子,敲直就行了。

网友D:
11mm钻头尾巴敲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在凹的地方一周敲多几下就可以拿出来了.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比较恐怖。。。对这根尾管,用上述的种种方法,我下不了手。。。

网友D:
下不了手就花多点钱,哪个好你看着办吧!不试又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我现在还在用原装的尾管,那个没有必要花钱!

网友E:
请问如果大桨打弯尾管,除了检查明显损坏的尾管外,是不是也要检查一下大桨与主旋翼夹头呀!我怀疑摔过的机子,上述零件可能已有损伤,若长期使用,可能会有疲劳破坏的危险,而疲劳损伤却又是我们容易忽视的。

网友F:
朋友,要想法预防,在尾管上面缠些泡沫带

网友G:
这么严重的打击 泡沫也完了 呵呵

网友H:
很厉害,这样也能修复。

楼主:
是啊,大桨的力气之大,当时就把尾管打成了90°角。。。加几重泡沫。。。打成120°也不错。。。

网友I:
打成这样?

网友J:
呵呵,你是什么大桨,如果不是ABS的,估计你的大桨也牺牲了

网友K:
看看凶手-------桨,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