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飞机不能飞 求教啊

楼主(2006-02-09):
晕啊 舱身飞机的电动机应该上拉还是下拉啊 偶做了一寒假飞机啊 两架 都是一出手就鸡头撞地啊 重心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
当然下拉,你试过无动力滑翔没?

情况说具体一点,最好有图。

网友:
是啊,首先无动力扔出去看滑行.同意楼上的老大!

网友A:
有翼型的并且如果是升力很好的翼型是需要下拉的
但是如果是平板翼型的话,最好带点上拉,新手比较容易上手些
这个不关舱身还是板身的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翼型的并且如果是升力很好的翼型是需要下拉的
但是如果是平板翼型的话,最好带点上拉,新手比较容易上手些
这个不关舱身还是板身的事哦

如果是平板翼型带迎角呢?嘿嘿……

网友:
我周末也要做一台..不知道能不能飞..

网友:
无动力试投,跑几步水平推出去,不要带仰角,记得机头包块大泡沫,免得手投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