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高--抗干扰?

楼主(2006-02-09):
请问36MHz、40MHz、72MHz的设备那种抗干扰更好些?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讲,频率高干扰会少些。因为干扰强度随频率的升高而下降。但各个地区的干扰频率不一样,所以所受的干扰也不一样。

网友B:
频率高是不是距离稍远些。

网友C:
那可不一定。

网友A:
频率高会远一点的原因是现在同品牌的遥控器天线都一样长,频率高了天线的效率会高,矩离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