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机到啦!

楼主(2006-02-09):
我的塞斯纳到了,我装了好久,就是说明书是英文的,有些地方还在不懂装,有以下几个问题(TMD外国老就是烦,说明书倒是很详细,就是是英语,郁闷!@)
尾翼上的那个小东西怎么和连杆连起来啊?
机翼上的接副翼舵机的连线连在哪啊?我看见接收机上有123456六个插孔,插哪个啊?
遥控器的左遥感上下是控制什么,左右是控制什么
右遥感上下控制什么,左右控制什么?
问题太多了,魔友们知道哪个就回答哪个吧,回答一个我都感激不尽啊!!
谢谢谢谢!!!!

网友:
副翼插第一个
左边上下是升降,左右是方向,右边左右是副翼。

楼主:
多谢过谢!
还有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救救我吧!

网友:
这种问法,看了不晕才怪......

世界上的塞斯纳模型说数以千种都不过份,你的是那架啊,不上图也得说说牌子什么的吧?

副翼舵机连线插接收机第一通道,有个前提:是单舵机副翼,不是双舵机,也不是副襟翼两用。
电调插第三通道,有个前提:是FUTABA式不是JR式的。

网友:
左摇杆上下是俯仰通道,插第二通道,管升降舵,有个前提,不是美国风格的。
左摇杆左右是方向通道,插第四通道,管方向舵,但基本不管飞行方向,有个前提,副翼式的飞机。
右摇杆上下是油门,插第三通道,前提上面说了。
右摇杆左右是副翼,插第一通道,不仅管横滚和姿态修正,事实上转弯也靠它,有个前提,不要有人跳出来说他不用副翼也转弯。

网友:
很有可能上面说的左杆右杆的作用是倒了的,有个前提,碰巧遥控是上面提到的美国手的,而艾特的塞斯纳很多是美国手的,特别是英语说明书的那些

尾翼上的小东西,难度太大了,说完之后可能得加十个“不是什么”的前提,太烦了......

楼主:
啊,我的是塞斯纳182电动四通道的

楼主:
尾翼上的小东西就是把尾翼和连杆连起来的那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网友:
完了,这么PL的机机,完了
你尽量把问题提详细点,我们尽力回答,最好有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我的是塞斯纳182电动四通道的

哪买的啊?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啊?多少米?

620全套

楼主:
具体我已经重新发贴了,请查看!

网友B:
我怎么看着象艾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象艾特的?

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