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我的机机在斤斗一半时“停电”、、、、、、

楼主(2006-02-09):
450XL、CCPM、420KV3200、290W、10-12C的2200MAH鸿飞锂电、25A亚托电调。

网友A:
武老师 我看你用9253锁尾  一定不行的  电调提供的电流不够

楼主:
我已更换了,现在用的是HS55舵机拉尾桨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了 25a电调稍微没弄好就可能这样出现断电现象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10C的电池,发现放电性能不是很好,你在地上绑上重物先实验几次,你会发现负螺距的时候特别容易出问题,如果有转速计最好了,调小一点点螺距,保证3D下最大螺距且电池快放完电时(刚飞时怎么都行,快放完电时最明显了)转速不要变得太离谱!
    还有一点,亚托的浆小,测螺距要很仔细,亚托的浆和平衡杆不垂直、螺距尺和浆不垂直,量出来的误差轻而易举就超1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武老师 我看你用9253锁尾  一定不行的  电调提供的电流不够

用9253的话,要单独配BEC

网友:
楼主的电机配的多少t的齿轮?

网友:
呵呵 我的也是只要翻1下就摔1下 跟楼主的1样 估计是电调的事

楼主:
我估计也是电调的问题(25A),小了。换35A。用的13T齿

网友:
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楼主:
电调的马力小了,以换35A的了.

楼主:
今天去试飞.35A和430电机搭配动力强劲.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配11齿,感觉不出明显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