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说的电池多少c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6-02-09):
不好意思,菜鸟一个

网友A:
是电流,1C=电池容量*1
2C=电池容量*2

网友B:
如果1个1000mAh的电池,10C意味着可以以1A电流放电。

楼主:
照二楼讲的1c=电池容量*1的话
那三楼的说1000ma 的电池 10c不就是可以以为 10a电流放电吗?怎么是1a呢?

网友C:
原来如此